要做个小项目,需要软件上有点加密,请问大家经验

楼主(2012-05-28):
怎么做才能保证无法那么容易的读出固件?

包括 mcu 选型、加密处理和批量生产的技巧,呵呵。

网友A:
具体的MCU有不同的方法,选单片机解密广告上没有的型号,或者解密价格贵的型号。打磨掉单片机型号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具体的MCU有不同的方法,选单片机解密广告上没有的型号,或者解密价格贵的型号。打磨掉单片机型号等 ...

唯一 id 加密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唯一 id 加密呢?

1,多处使用唯一ID。
2,使用F(ID)和G(ID)作为验证标签。
3,如果可以记录使用次数,最好按照估计,设计用了3个月后自毁的程序。

我们就是如此做的。(当然,还有另外一些更高难度的防copy方式,比如自己定制MCU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,多处使用唯一ID。
2,使用F(ID)和G(ID)作为验证标签。
3,如果可以记录使用次数,最好按照估计,设 ...

多谢指导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1,多处使用唯一ID。
2,使用F(ID)和G(ID)作为验证标签。
3,如果可以记录使用次数,最好按照估计,设 ...

3.  自毁?

要是用户正常购买,自毁了怎么办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3.  自毁?

要是用户正常购买,自毁了怎么办?

多次校验罗。

首先,要选择放心的硬件。
其次,编写放心的软件。
最后,赌运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