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 WIFI网卡问题,驱动是找到了,但是怎么用才能联网???

楼主(2012-05-28):
USB WIFI网卡问题,驱动是找到了,但是怎么用才能联网???
插上AR9271 USB网卡,出现以下提示,说明驱动正常挂载了
usb 1-2: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number 9
usb 1-2: ath9k_htc: Firmware htc_9271.fw requested
usb 1-2: ath9k_htc: Transferred FW: htc_9271.fw, size: 51272
ath9k_htc 1-2:1.0: ath9k_htc: HTC initialized with 33 credits
ath9k_htc 1-2:1.0: ath9k_htc: FW Version: 1.3
ieee80211 phy0: Atheros AR9271 Rev:1

然后输入,ifconfig wlan0 up
怎么没有反应???

网友A:
怎么会没反应呢……你执行ifconfig wlan0 up后应该会查找固件才对
然后想联网的话,还需要网络管理工具,比如wireless-tools,wpa_xxxx(忘了啥名了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怎么会没反应呢……你执行ifconfig wlan0 up后应该会查找固件才对
然后想联网的话,还需要网络管理工具,比 ...

搞好了,原来是路由器的PSK加密,需要特殊的管理工具,我把路由器加密去掉了,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