遇见个两头金属冒的电阻。。。请求高手是什么类型电阻啊

楼主(2012-05-28):
红色的是触发线圈。。。左边的是电阻

网友A:
应该是绕线电阻。
一般中间会用陶瓷或水泥封装起来,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个直接裸露的。

网友B:
觉得跟标准的没有什么两样啊,较大的碳膜都是两头金属的,只不过是有漆而已

网友:
是电阻厂忘记上漆了吧。

网友C:
怎么感觉这是闪光灯的电路板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怎么感觉这是闪光灯的电路板呢

是闪光灯电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绕线电阻。
一般中间会用陶瓷或水泥封装起来,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个直接裸露的。 ...

我也是这样想的,看到跟一般的不一样啊就问问。。。这个是3欧姆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觉得跟标准的没有什么两样啊,较大的碳膜都是两头金属的,只不过是有漆而已  ...

这个电阻为1w3欧姆

网友:
要求不高的锰铜线绕电阻,不需要密封的。直接在纸板上绕的也有。

网友D:
那个是闪光灯的触发变压器,不是电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个是闪光灯的触发变压器,不是电阻。

LZ你的照片对焦严重不准啊!

网友:
这个是触发变压器!老兄!不是电阻,用来点亮闪光灯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