找一个有2路DA,5V,封装越小越好的MCU

楼主(2012-05-28):
求具体芯片名,最好是欧美的品牌,价格能低点最好

网友:
ADuC814, TSSOP20

网友A:
这个选择太多了,如果对价格有要求,可以考虑一下韩系的MCU,性能也不错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选择太多了,如果对价格有要求,可以考虑一下韩系的MCU,性能也不错的 ...

2楼的有点贵,要4.6美元。楼上能否推荐一款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2楼的有点贵,要4.6美元。楼上能否推荐一款呢

可以考虑一下韩国现代单片机MC81F4104/4204 8TSSOP/16 TSSOP /20TSSOP,12bit ADC 10ch 价格RMB1.7左右
或是韩国Coreriver单片机GC230/GC220 20TSSOP 10bit 16ch 价格RMB1.3~1.5
三星就不说了,性价比没上两家好
你可以联系我,QQ:29074188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考虑一下韩国现代单片机MC81F4104/4204 8TSSOP/16 TSSOP /20TSSOP,12bit ADC 10ch 价格RMB1.7左右
或 ...

哥们看清楚啊,是DA,不是AD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哥们看清楚啊,是DA,不是AD

不好意思看错了,不过现在带的DA单片机很少,一般DA都是用PWM还实现,在PWM口处接一个电阻,接一个倒地的电容,再用一些算法控制可以实现DA功能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哥们看清楚啊,是DA,不是AD

MC81F4204 有两路10bit的高速PWM,应该可以做到DA的功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 = 700
MCU_ PWM _________/\ /\ ___________ Analog outpu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            C = 0.22u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ND

网友:
用PWM的话。。。。。基本上可以随便找MCU了 大把的

网友:
C8051F330

4mm x 4mm 尺寸, ADC,DAC都有, IO可以承受5V电压

楼主:
找到一个RENESAS的RL78

网友:
C8051F330可以,项目正在用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