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864绘图时,图像周围有杂点,是不是绘图有特殊的设置?

楼主(2012-05-28):
只显示字符很正常,添加绘图后就出现很多杂点。用的是st7820控制器的液晶显示。

模拟指针时钟也是这样,指针式时钟跑的时间越长周围的杂点就越多。

程序是用模块写的 就直接上传文件了吧,贴出来太长了。
代码:

我把相关代码贴上来。大神帮我看看吧。什么时候需要清GDRAM,12864的绘图让人纠结。。。
void main()
{

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DS1302初始值设置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DS1302_Init();
        DS1302_Set_RTC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时钟初值
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定时器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Init_Timer0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imer0初始化
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液晶初始化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Display_Init();
        Display_Clear();        //清除屏幕

//        interface_clock(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Read_RTC_Flag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S定时到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_RTC_Flag=0;                //清空1S定时到标志
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interface_two();                //使用界面2时需打开interface_cloc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terface_three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interface_clock()
{

        Display_Clear();
       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绘制模拟时钟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Clean_12864_GDRAM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填充GDRAM
        GUI_Circle(96,32,31,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画圆
        GUI_Point(96,32,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画圆心
        //画刻度
//        GUI_RLine(96,1,4,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画垂直线

        GUI_Line(112,5,110,8,1);
        GUI_Line(123,17,120,18,1);
//        GUI_HLine(123,127,32,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画水平线
        GUI_Line(123,48,120,46,1);
        GUI_Line(111,59,110,56,1);
//        GUI_RLine(96,59,63,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画垂直线
        GUI_Line(80,59,82,56,1);
        GUI_Line(69,47,72,46,1);
//        GUI_HLine(65,69,32,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画水平线
        GUI_Line(69,16,72,18,1);
        GUI_Line(81,5,82,8,1);
        //显示刻度3,6,9,12
        GUI_Put_Area(94,3,(unsigned char *)NUM5x5_12,5,5,0);//显示12
        GUI_Put_Area(95,55,(unsigned char *)NUM3x5_6,3,5,0);//显示6
        GUI_Put_Area(68,30,(unsigned char *)NUM3x5_9,3,5,0);//显示9
        GUI_Put_Area(122,30,(unsigned char *)NUM3x5_3,3,5,0);//显示3
}

/*需要绘图显示的:时、分、秒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isplaytime(void)
{

/*往液晶屏填写 小时 数据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        hour = read_clock(0x8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DS1302的 时
        Write1632GDRAM(1,2,num1632[hour/10]);
        Write1632GDRAM(2,2,num1632[hour%10]);
        Write1632GDRAM(3,2,num1632[10]);        //时钟分隔符“:”

/*往液晶屏填写 分钟 数据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        min = read_clock(0x83);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DS1302的 分
        Write1632GDRAM(4,2,num1632[minute/10]);
        Write1632GDRAM(5,2,num1632[minute%10]);
        Write1632GDRAM(6,2,num1632[10]);        //时钟分隔符“:”

/*往液晶屏填写 秒钟 数据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        sec= read_clock(0x81);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DS1302的 秒
        Write1632GDRAM(7,2,num1632[second/10]);
        Write1632GDRAM(8,2,num1632[second%10]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函数功能:显示16X32图形,适用于st7920型液晶
//形式参数:uchar x,uchar y,uchar *bmp
//行参说明:横坐标X列,纵坐标Y行,要显示的图形BMP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1632GDRAM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*bmp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j,basex,basey;
        switch(y)         //由y纵坐标定是上半屏还是下半屏
        {
          case 1: basex=0x80; break;  //上半屏
          case 2: basex=0x80; break;  //先上半屏,下面再下半屏。
          case 3: basex=0x88; break;  //下半屏
          default:   return;   //别的则返回
        }
        basey=basex+x-1;
        LcdWcom(0x36);
        if(y==1||y==3)        //如为第一第三行,则直接是在同一半屏,直接绘完32行点阵数据。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32;i++)         //写入32行点阵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com(0x80+i);  //先写入垂直位址,选上下32行的哪一行,不管上下半屏,首行都为0X8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com(basey);     //再写入水平位址(选上下半屏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2;j++)           //2个8位元的数据,即16BIT宽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data(*bmp++)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y==2)  //从第二行开始则画图将上下半屏都有,所以先画完上半屏16行,再画下半屏16行。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         //写入上半屏16行点阵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com(0x90+i);  //先写入垂直位址,选上下32行的哪一行,不管上下半屏,首行都为0X80,第二行为0X90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com(basey);    //(选上半屏)再写入水平位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2;j++)           //2个8位元的数据,即16BIT宽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data(*bmp++)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         //写入下半屏16行点阵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com(0x80+i);  //先写入垂直位址,选上下32行的哪一行,不管上下半屏,首行都为0X8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com(basey+8);   //(选下半屏)再写入水平位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2;j++)           //2个8位元的数据,即16BIT宽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Wdata(*bmp++)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LcdWcom(0x36);  //写完数据,开图片显示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函数名称:Clean_12864_GDRAM(void)
//函数功能:清屏函数
//使用说明:GDRAM填满0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lean_12864_GDRAM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x,y;
    LcdWcom(0x36);
    init_12864_GDRAM()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扩展指令集,按手册说明,仅设置了绘图位,
     LcdWcom(0x36);        //需要两次,本次设置扩展指令集。
    for (y=0;y<32;y++)
    {
         LcdWcom(0x80+y);  //设置y=1000+00xx,y+1则往下一行
         LcdWcom(0x80);        //设置x=1000 0000
        for (x=0;x<16;x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LcdWdata(0x00);   //高字节数据
             LcdWdata(0x00);        //低字节数据
        }
    }
}

网友:
写新的数据前没有清屏?

网友:
LcdWcom、LcdWdata和LcdRdata
函数内部实现中每次E的跳变都要加延时,而且延时值要足够长

另外考虑是否加入忙判断,我对这个控制芯片不熟,但是ks107/ks108是要的

网友A:
液晶屏必须增加判断忙信号,要详细的阅读液晶驱动的时序控制电路。
清屏幕的话可以解决问题,但是会出现刷屏的现象,显示不够流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液晶屏必须增加判断忙信号,要详细的阅读液晶驱动的时序控制电路。
清屏幕的话可以解决问题,但是会出现刷 ...

是在写数据,读数据,写命令,这三个函数里加个忙判断就可以了吗?

楼主:
都半夜了。。。还是没有调出来,睡会儿吧,明天继续。纠结的不是问题,而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请高人指点啊。。。

网友B:
这种情况大都不是程序问题。

网友C:
一个看总线电平是不是够,还有一个降低速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情况大都不是程序问题。

那可能是什么问题? 还望指点。一直在线期待解答。

网友B:
你的MCU与12864是如何连接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个看总线电平是不是够,还有一个降低速度

你指的是在使能端的电平跳变时加足够的延时吗?

网友B:
是用的排针,排线,还是一般的单根线?

网友D:
有可能是干扰,有时候接线接得不好就会这样。
但看你这个情况那么久都是这样。应该是程序问题。
你的是ST7920控制器吧?
用的是串口还是并口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MCU与12864是如何连接的?

RS——P3^5   WR——P3^6  LCDEN——P3^4        RD——P3^7         数据总线接的是P0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有可能是干扰,有时候接线接得不好就会这样。
但看你这个情况那么久都是这样。应该是程序问题。
你的是ST79 ...

是ST7920,并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用的排针,排线,还是一般的单根线?

是开发板上的排针接口

网友B:
我不是要你的电路图。这样说吧,如果你是用连接线连接起来的,这些线又比较长的话,试着把线缩短些,一般不要超过5cm,另外,最好不要用排线连,如果是把它们撕开来,这种显示屏,读写时序没有问题,一般不用另加延时,但一定要有忙判断语句。

网友D:
void wr_lcd (uchar dat_comm,uchar content)
{
  chk_busy ();
  if(dat_comm)
   {
    rs=1;   //data
    rw=0;   //write
   }
  else
   {
    rs=0;   //command
    rw=0;   //write
   }
  P1=content;   //output data or comm
  e=1;
  ;
  e=0;
}
  e=1;
  ;
  e=0;
这个中间的空语句,加个延时试试吧。
是写数据命令的子程序,你对着你的程序改就行了。
对了,换屏之前要加清屏命令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不是要你的电路图。这样说吧,如果你是用连接线连接起来的,这些线又比较长的话,试着把线缩短些,一般不 ...

没加忙判断,线长上没有问题,液晶是直接插在板子上的排针接口上的。昨天加过忙判断,花屏更严重,感谢你们这么耐心的为我解答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void wr_lcd (uchar dat_comm,uchar content)
{
  chk_busy ();

我没加忙检测。昨天加了忙检测效果更乱,我今天再试试。若是你现在有时间的话,帮我把程序看看吧。辛苦了!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没加忙检测。昨天加了忙检测效果更乱,我今天再试试。若是你现在有时间的话,帮我把程序看看吧。辛苦了 ...

我看了。关键不在你发的那部分程序上面呀。我发我的例程给你看看。

#include <reg52.h>
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x     0x80
#define y     0x80
#define comm  0
#define dat   1

sbit rs = P3^0;   //H=data; L=command;
sbit rw = P3^1;   //H=read; L=write;
sbit  e = P3^2;   //input enable;
sbit psb= P3^3;   //H=并口; L=串口;
sbit rst= P3^4;   //Reset Signal 低电平有效

sbit busy=P1^7;   //lcd busy bit

void wr_lcd (uchar dat_comm,uchar content);
void chk_busy (void);
void delay (uint us);

uchar code tab1[]={
"锐显科技有限公司"
"NS:www.rxlcd.com"
};

uchar code tab5[]={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  若数据乱码,请检查字模格式设置,注意选择正确的取模方向和字节位顺序。
;  源文件 / 文字 : 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\桌面\新建文件夹\图片\16032(1).bmp字模
;  宽×高(像素): 128×32
;  字模格式/大小 : 单色点阵液晶字模,横向取模,字节正序/512字节
;  数据转换日期  : 2011-4-25 9:28:5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0x00,0x01,0x8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3,0xC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7,0xE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0x00,0x0F,0xF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...
};

/*------------------初始化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init_lcd (void)
{
  rst=1;
  psb=1;
  wr_lcd (comm,0x30);  /*30---基本指令动作*/
  wr_lcd (comm,0x01);  /*清屏,地址指针指向00H*/
  wr_lcd (comm,0x06);  /*光标的移动方向*/
  wr_lcd (comm,0x0c);  /*开显示,关游标*/
}
/*---------------显示汉字或字符----------------*/
void chn_disp (uchar code *chn)
{
  uchar i,j;
  wr_lcd (comm,0x30);
  wr_lcd (comm,0x80);
  j=0;
  for (i=0;i<16;i++)
  wr_lcd (dat,chn[j*16+i]);
  wr_lcd (comm,0x90);
  j=1;
  for (i=0;i<16;i++)
  wr_lcd (dat,chn[j*16+i]);
}
/*----------------显示图形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img_disp (uchar code *img)
{
  uchar i,j;
  for(j=0;j<32;j++)
  {
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{
      wr_lcd (comm,0x34);
      wr_lcd (comm,y+j);
      wr_lcd (comm,x+i);
      wr_lcd (comm,0x30);
      wr_lcd (dat,img[j*16+i*2]);
      wr_lcd (dat,img[j*16+i*2+1]);
    }
  }
  wr_lcd (comm,0x36);
}
/*--------------显示点阵----------------*/
void lat_disp (uchar data1,uchar data2)
{
  uchar i,j;
  for(j=0;j<16;j++)
  {
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{
      wr_lcd (comm,0x34);
      wr_lcd (comm,y+j*2);
      wr_lcd (comm,x+i);
      wr_lcd (comm,0x30);
      wr_lcd (dat,data1);
      wr_lcd (dat,data1);
    }
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{
      wr_lcd (comm,0x34);
      wr_lcd (comm,y+j*2+1);
      wr_lcd (comm,x+i);
      wr_lcd (comm,0x30);
      wr_lcd (dat,data2);
      wr_lcd (dat,data2);
    }
  }
  wr_lcd (comm,0x36)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/当data1=0xff,data2=0xff时,在x0,y0处反白显示16xl*yl.
void con_disp (uchar data1,uchar data2,uchar x0,uchar y0,uchar xl,uchar yl)
{
  uchar i,j;
  for(j=0;j<yl;j++)
  {
    for(i=0;i<xl;i++)
    {
      wr_lcd (comm,0x34);
      wr_lcd (comm,y0+j);
      wr_lcd (comm,x0+i);
      wr_lcd (comm,0x30);
      wr_lcd (dat,data1);
      wr_lcd (dat,data2);
    }
  }
  wr_lcd (comm,0x36);
}
/*--------------清DDRAM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clrram (void)
{
  wr_lcd (comm,0x30);
  wr_lcd (comm,0x01)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wr_lcd (uchar dat_comm,uchar content)
{
  chk_busy ();
  if(dat_comm)
   {
    rs=1;   //data
    rw=0;   //write
   }
  else
   {
    rs=0;   //command
    rw=0;   //write
   }
  P1=content;   //output data or comm
  e=1;
  ;
  e=0;
}

void chk_busy (void)
{
  P1=0xff;
  rs=0;
  rw=1;
  e =1;
  while(busy==1);
  e =0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 (uint us)   //delay time
{
  while(us--);
}
void delay1 (uint ms)
{
  uint i,j;
  for(i=0;i<ms;i++)
  for(j=0;j<15;j++)
  delay(1);
}
/*------------------主程序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main ()
{
  SP=0x5f;
  init_lcd ();
  while (1)
  {
    lat_disp (0x00,0x00);
    chn_disp (tab1);
    con_disp (0xff,0xff,0x80,0x90,1,16);
    delay1 (5000);
    clrram();
    lat_disp (0xcc,0xcc);
    delay1 (5000);
    clrram();
    lat_disp (0xff,0x00);
    delay1 (5000);
    img_disp (tab5);
    delay1 (5000);
  }
}

网友E:
我没看代码。
楼主有没有写一个for loop,尝试不断刷新该图片?

网友:
没有忙判断是肯定不行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没看代码。
楼主有没有写一个for loop,尝试不断刷新该图片?

我试过把绘图的所有函数都放在一个while里死循环,但是还是有杂点,唯一区别就是屏幕一直刷新,显示的也不流畅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看了。关键不在你发的那部分程序上面呀。我发我的例程给你看看。

#include

整个工程文件我上传了,我对着你的代码看看。你也帮我看看我的代码吧。

网友C:
我感觉判断是不是读写速度的问题,可以把单片机时钟降下来,比如原来12M,现在换4M 1M的 看看是不是一样效果

电平你要单片机5v 屏也5v 估计不存在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感觉判断是不是读写速度的问题,可以把单片机时钟降下来,比如原来12M,现在换4M 1M的 看看是不是一样效果

应该不是单片机速度的问题,开始也考虑到这个了,所以在读写的时候都加了足够的延时,但是只是刷新频率变慢了

网友:
也来mark一下

网友:
标记一下,以后会用到的资料,呵呵

楼主:
我把每一个绘图函数都在main的外面显示了一次,函数都没问题。绘制静态的图像也没问题。只要是画动态的就出现问题了。现在觉得是GDRAM的清除导致的。我是这样理解的:画每一副图像前都要清除一次GDRAM,但是把他放在while循环中,清除的太快了,还没来得及显示完全就清除了。一点点的发现,我相信能成功的。别人用一天做到的我用两天!  期待各路高人的指点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,软件没有问题。12864液晶也可以不用忙检测,用适当的延时函数。硬件问题,DS1302和液晶公用了一个IO口,实在是疏忽啊,白白浪费了这么多天去反复的检查软件。由于用的是开发板疏忽了这个问题了。就当是个经验教训吧。累死了。。。。

网友F:
拜读了,最近也在处理这个问题,不过我的问题是产品在做干扰测试的时候出现的,不知道有人遇到这个问题没有,如何解决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拜读了,最近也在处理这个问题,不过我的问题是产品在做干扰测试的时候出现的,不知道有人遇到这个问题没有 ...

我的问题解决了。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有几种可能:1、液晶的控制端口与其他的端口的复用。2、液晶的数据口的抗干扰能力不是很好,建议与数据端口的线尽可能短或采取某些防干扰措施。3、处理器的速度也有一定的影响。4、清屏处理。
你的是在产品干扰测试的时候出现的这样的情况。我觉得还最可能是数据口的干扰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恕我愚钝,乃小生之鄙见。有不得道之处还望多多交流。

网友G:
最好判断读忙和清屏,但经常清屏可能会引起刷新速度不够快,出现闪屏现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最好判断读忙和清屏,但经常清屏可能会引起刷新速度不够快,出现闪屏现像。 ...

这款液晶也可以不用忙判断。直接加个短暂的延时也可以。刚开始也做过忙判断,也试着直接用延时,都可以。但是按照严格的程序还是应该加忙判断的。
其次,清屏也是很关键的问题,这个问题说实话我总不能彻底的运用。。。。清除GDRAM总把握不好。只能再程序中试效果。

网友(2012-07-22):
恭喜楼主把问题给解决了,没帮上忙却很无耻的下了个你的代码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