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个串口监控软件,要能设置到高速921600bps

楼主(2012-05-28):
最近在调试USB转虚拟串口程序,常见的串口监控软件都是最高到115200bps,请介绍个能到921600bps的,谢谢各位大侠!

网友:
一些USB转出来的是不是能上这个速度,记得FT232出来的就多出几个高于115k的速度,你不妨用硬件监控得了...

网友A:
这个是比较快的,但也达不到楼主要求

网友:
我觉得串口助手是能抓到的,因为CDC转的可能到1Mb,都能显示,921600比他低点

网友:
FT232 可以上到3Mbps,实测,STM32的UART1,直接用TTL连接,上位机是matlab

网友:
实际上虚拟串口的USB部分已经脱离了速率的概念

网友:
ELTIMA 的 最高 256000。

网友:
有个COMdbg.exe 很小,几K而已,可以设置波特率到你说的速度上去!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回复。

我现在的问题,是在用MCU+FT232RL做个虚拟串口,向PC传数据,但是在921600bps的时候,一次上传几个字节,PC可以正确收到,但是一次几十K的时候就乱了。本人对PC上位机编程也不熟悉,就是调用的com口,所以想找个别人做的串口调试助手来测试一下收发过程。但是很多这样的软件只能设置到15200bps,高了就没有了。我用逻辑分析仪观察MCU到FT232的数据是正常的,但是windows底层调试不熟悉,BUSHOUND抓了数据也看不大懂,调用的com只有波特率,校验这些设置项目,数据量小的时候也都正常,大了就不正常了,不知道该怎么想办法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比较快的,但也达不到楼主要求

谢了,我用的也是这个。想求个更高速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比较快的,但也达不到楼主要求

这个可以的啊,我用CP2102用这个波特率没问题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可以的啊,我用CP2102用这个波特率没问题啊

请问用CP2102怎么设置成高于128000的波特率呀 一直不成功,能否上传一个教程?

网友:
实测,ph2303hx上921600没有问题,avrisp上位机实测正常通信,烧写读取正常,上位机在论坛发过,自己写的可上921600。实验证明ph2303虽然便宜但是还是比较稳定的,上1843200就不行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家的回复。

我现在的问题,是在用MCU+FT232RL做个虚拟串口,向PC传数据,但是在921600bps的时候,一 ...

楼主可以试试用Advanced Serial Port Monitor的间谍模式来监听串口

网友C:
楼主不介意的话,试试我的吧.
自己写的,只是简单测试了下.试过PL2303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不介意的话,试试我的吧.
自己写的,只是简单测试了下.试过PL2303

谢谢,我需要921600bps,你这个是不是笔误了,能帮我修改一下么?

网友C:
不好意思.的确笔误.

网友D:
测试过AccessPort 250K无误(最高支持256K)
问题在于大多数串口库在250K下虽然波特率对,字节之间是有等待的.FT232可以用D2XX驱动来做高速传输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好意思.的确笔误.

谢谢,这个软件能工作再921600bps了。数据量大了之后,接收到的数据到后面发生错误。我正在分析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测试过AccessPort 250K无误(最高支持256K)
问题在于大多数串口库在250K下虽然波特率对,字节之间是有等待的. ...

现在遇到接收错误,请问能说得详细点么?

楼主:
MCU发送512bytes,串口接收软件只收到433个,而且400后就开始有错误。我用USBEE分析了MCU的RX TX数据正确,看来真是FT232RL的驱动程序的问题了。有空把USB口的D+ D-信号再抓下来看看,估计也不会是那地方的问题。没想到官方的驱动也会有问题,真是长教训了。谢谢各位的建议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请问用CP2102怎么设置成高于128000的波特率呀 一直不成功,能否上传一个教程? ...

那是你的串口终端软件部支持吧,AccessPort监视921600波特率可以的。
这个不需要什么教程啊,只要你的串口终端软件支持就可以设啊,就像你修改成115200或19200类似的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貌似  USBEE 把 FT232RL USB口的D+ D-信号抓下来。。。。。  够呛, 速度不够。

抓数据没问题的,也很清楚的。就是不太懂USB协议,看着一大堆眼晕。呵呵。本来想找个现成的USB通信芯片,现在看来还要自己下工夫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那是你的串口终端软件部支持吧,AccessPort监视921600波特率可以的。
这个不需要什么教程啊,只要你的串 ...

我看silabs的网站上有个软件用来修改波特率的,一直没成功过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现在遇到接收错误,请问能说得详细点么?

我用的JD2xx 的 wrapper. 比直接用DLL方便些. 今天测试1.25M无问题.

网友:
不是说XP下串口速率最高只有115200么?

网友:
既然不稳定,为什么要这么高波特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用的JD2xx 的 wrapper. 比直接用DLL方便些. 今天测试1.25M无问题.

数据放到buffer里面,一次发送256byte就没问题,而一次发送512byte就会出错,可能是FT232里面buffer的问题,高速进出的时候错了?

网友:
我也发一个,周立功的,可以到1843200

网友:
超级终端不就可以吗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看silabs的网站上有个软件用来修改波特率的,一直没成功过

那是自定义CP2102的波特率,我试过可以设置,但没试过通信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那是自定义CP2102的波特率,我试过可以设置,但没试过通信

主要想设置成250K速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主要想设置成250K速率

应该可以的,要用那个软件将自定义的波特率写到2102中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可以的,要用那个软件将自定义的波特率写到2102中去

关键是写不进去呀 首先要读出原来的,但是现在那些全是空的

网友:
串口芯片用的是什么?MAX232?最高多少?

网友:
Comm Operator  可以做到

网友F:
有图有真相

网友:
你用的哪个软件啊,我记得很早以前我写进去过,现在都记不清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有图有真相

您有破解版的吗?

网友(2014-02-12):
引用 网友G:
您有破解版的吗?

有的,给我邮箱我发给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比较快的,但也达不到楼主要求

监控说不定可以,让楼主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