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言写程序EEPROM不好使

楼主(2012-05-28):
下面是我写的程序,EEPROM大于255的时候就不储存了,是哪里出了问题。希望大虾们帮忙看下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STC12C5A60S2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包含头文件 //
#include <intrins.h>       //51基本运算(包括_nop_空函数)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string.h>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typedef unsigned char      uint8;          //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//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 int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define                LCM2402_DB0_DB7                P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义LCM2402的数据总线
sbit LCM2402_RS   = P3 ^ 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义LCM2402的RS控制线
sbit LCM2402_RW   = P3 ^ 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义LCM2402的RW控制线
sbit LCM2402_E    = P2 ^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义LCM2402的E控制线
sbit LCM2402_Busy = P0 ^ 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义LCM2402的测忙线(与LCM2402_DB0_DB7关联)
data unsigned char DIS_BIT = 0; //多种信息的切换显示
uint tt;
uchar a,tl,th1,th2;
uint val;
unsigned long sum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定义LCM2402指令集 // (详细请见技术手册)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defi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MD_clear                0x01             // 清除屏幕
#defi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MD_back                0x02             // DDRAM回零位
#defi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MD_dec1                0x04             // 读入后AC(指针)减1,向左写
#defi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MD_add1                0x06             // 读入后AC(指针)加1,向右写
#defi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MD_dis_gb1                0x0f             // 开显示_开光标_开光标闪烁
#defi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MD_dis_gb2                0x0e             // 开显示_开光标_关光标闪烁
#defi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MD_dis_gb3                0x0c             // 开显示_关光标_关光标闪烁
#defi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MD_OFF_dis                0x08             // 关显示_关光标_关光标闪烁
#defi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MD_set82                0x38             // 8位总线_2行显示
#defi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MD_set81                0x30             // 8位总线_1行显示(上边行)
#defi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MD_set42                0x28             // 4位总线_2行显示
#defi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MD_set41                0x20             // 4位总线_1行显示(上边行)
#defi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n_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0             // 4位总线_1行显示(上边行)
#defi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n_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c0             // 4位总线_1行显示(上边行)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以下是EEPROM/IAP操作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;
typedef unsigned int  INT16U;
union union_temp16{INT16U un_temp16;INT8U  un_temp8[2];}my_unTemp16;
#define WD1        0x5a        //EEPROM必须设置数据(需要参考数据手册修改)
#define WD2        0xa5
//定义Flash 操作等待时间及允许IAP/ISP/EEPROM 操作的常数//
#define ENABLE_ISP 0x82 //系统工作时钟<20MHz 时,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关闭IAP功能, 操作完IAP后必须关闭IAP
void IAP_Disable(){IAP_CONTR=0;IAP_CMD=0;IAP_TRIG=0;IAP_ADDRH=0;IAP_ADDRL=0;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8U Byte_Read (INT16U add){//读一字节,调用前需打开IAP功能
    IAP_DATA = 0x00;
    IAP_CMD = 0x01;//IAP/ISP/EEPROM字节读命令
    my_unTemp16.un_temp16 = add;
    IAP_ADDRH = my_unTemp16.un_temp8[0];    //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
    IAP_ADDRL = my_unTemp16.un_temp8[1];    //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
    IAP_TRIG = WD1;   //先送 WD1,再送WD2 到ISP/IAP 触发寄存器,每次都需如此
    IAP_TRIG = WD2;   //送完WD2 后,ISP/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
    _nop_();_nop_();
    return (IAP_DATA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Byte_Program(INT16U add, INT8U ch){//写一个字节(地址,数据)(底层)
    IAP_CMD = 0x02;                 //IAP/ISP/EEPROM 字节编程命令
    my_unTemp16.un_temp16 = add;
    IAP_ADDRH = my_unTemp16.un_temp8[0];    //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
    IAP_ADDRL = my_unTemp16.un_temp8[1];    //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
    IAP_DATA = ch;                  //要编程的数据先送进IAP_DATA 寄存器
    IAP_TRIG = WD1;   //先送 WD1,再送WD2 到ISP/IAP 触发寄存器,每次都需如此
    IAP_TRIG = WD2;   //送完WD2 后,ISP/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
    _nop_();_nop_(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ctor_Erase(INT16U add){//擦除扇区
    IAP_CMD = 0x03;                 //IAP/ISP/EEPROM 扇区擦除命令
    my_unTemp16.un_temp16 = add;
    IAP_ADDRH = my_unTemp16.un_temp8[0];    //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
    IAP_ADDRL = my_unTemp16.un_temp8[1];    //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
    IAP_TRIG = WD1;   //先送 WD1,再送WD2 到ISP/IAP 触发寄存器,每次都需如此
    IAP_TRIG = WD2;   //送完WD2 后,ISP/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
    _nop_();_nop_(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EEPROM_Read (void){//读一个字节(上层)
    IAP_CONTR = ENABLE_ISP;//打开IAP功能
        sum = Byte_Read(0x00);//将指向的寄存器清空
        if(sum==0)sum=1;
    IAP_Disable();//关闭IAP功能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EEPROM_Program(void){//写一个字节(上层)
    IAP_CONTR = ENABLE_ISP;//打开IAP 功能,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
        Sector_Erase(0x00);//擦除扇区
        Byte_Program(0x00,sum);//写入数据(地址,数据)
    IAP_Disable();//关闭IAP 功能,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,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,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EEPROM/IAP程序尾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毫秒级CPU延时函数
调  用:DELAY_MS (?);
参  数:1~65535(参数不可为0)
返回值:无
结  果:占用CPU方式延时与参数数值相同的毫秒时间
备  注:应用于1T单片机时i<600,应用于12T单片机时i<125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MS (unsigned int a){
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  while( --a != 0){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600; i++)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/ 读LCM忙程序 [底层协议] // (所有底层协议都无需关注)
// LCM2402测忙,若LCM2402处于忙状态,本函数将等待至非忙状态 /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M2402_TestBusy(void){
           LCM2402_DB0_DB7 = 0xff;                //设备读状态
           LCM2402_RS = 0;
           LCM2402_RW = 1;
           LCM2402_E = 1;
           while(LCM2402_Busy);                //等待LCM不忙
           LCM2402_E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写指令程序 //
// 向LCM2402写命令 本函数需要1个指令集的入口参数 /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M2402_WriteCMD(uint8 LCM2402_command) {
          LCM2402_TestBusy();
   LCM2402_RS = 0;
          LCM2402_RW = 0;
          LCM2402_DB0_DB7 =  (LCM2402_command/16)<<4;//0x45 0x40
          LCM2402_E = 1;
          LCM2402_E = 0;
        LCM2402_DB0_DB7 =  (LCM2402_command%16)<<4;//0x45 0x50
          LCM2402_E = 1;
          LCM2402_E = 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写数据程序 //
// 向LCM2402写数据 /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M2402_WriteData(uint8 LCM2402_data){
    LCM2402_TestBusy();
          LCM2402_RS = 1;
          LCM2402_RW = 0;
          LCM2402_DB0_DB7 =  (LCM2402_data/16)*16;
        LCM2402_E = 1;
          LCM2402_E = 0;
        LCM2402_DB0_DB7 =  (LCM2402_data%16)*16;
        LCM2402_E = 1;
          LCM2402_E = 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打印字符串程序 // (本函数调用指针函数)
// 向LCM发送一个字符串,长度48字符之内
// 第一行位置 0x00~0x17  第二行位置 0x40~0x57
// 应用举例:print(0x80,"doyoung.net"); //在第一行第一位处从左向右打印doyoung.net字符串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rint(uint8 a,uint8 *str){
        LCM2402_WriteCMD(a | 0x80);
        while(*str != '\0'){
                LCM2402_WriteData(*str++);
        }
        *str = 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打印单字符程序 //
// 第一行位置 0x00~0x17  第二行位置 0x40~0x57
// 向LCM发送一个字符,以十六进制(0x00)表示
// 应用举例:print(0xc0,0x30); //在第二行第一位处打印字符“0”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rint2(uint8 a,uint8 t){
                LCM2402_WriteCMD(a | 0x80);
                LCM2402_WriteData(t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定义小汉字 //
// 可写入8个自字义字符,写入后可用其CGRAM代码直接提取显示。
// 字符定义方法请参考技术手册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gramWrite(void) {        // 装入CGRAM //
    uint8 i;
        LCM2402_WriteCMD(0x0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GRAM地址自动加1
        LCM2402_WriteCMD(0x4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GRAM地址设为00处
    for(i=0;i<64;i++) {

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 LCM2402初始化 //(使用者可自定义,加 * 号程序行必须保留但可修改)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M2402_Init(void){
          LCM2402_WriteCMD(CMD_set42);        //* 显示模式设置:显示2行,每个字符为5*7个像素
        LCM2402_WriteCMD(CMD_set42);        //* 显示模式设置:显示2行,每个字符为5*7个像素
          LCM2402_WriteCMD(CMD_clear);        //  显示清屏
          LCM2402_WriteCMD(CMD_back);                //* 数据指针指向第1行第1个字符位置
          LCM2402_WriteCMD(CMD_add1);                //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:文字不动,光标右移
          LCM2402_WriteCMD(CMD_dis_gb3);         //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:显示开,光标开,闪烁开
        CgramWrit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向CGRAM写入自定义字符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上是LCM2402驱动程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 (void){ //上电初始化
    TMOD=0x51;
    TH0 = 0x3C;
    TL0 = 0xB0;
         TL1=0;
    TH1=0;
    TR0=1;
    EA = 1;
    ET0 = 1;
    TR1 = 1;
        P1M1 = 0x0e;//            // 开闭定时/计数器0  =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10位A/D转换初始化函数
调  用:Read_init (?);
参  数:输入的端口(0000 0XXX 其中XXX是设置输入端口号,可用十进制0~7表示,0表示P1.0,7表示P1.7)
返回值:无
结  果:开启ADC功能并设置ADC的输入端口
备  注:使用ADC功能时需要将对应的IO接口设置为高阻输入方式(例如:P1M1 = 0x01;)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ead_init (unsigned char CHA){
        unsigned char AD_FIN=0; //存储A/D转换标志
    CHA &= 0x07;            //选择ADC的8个接口中的一个(0000 0111 清0高5位)
    ADC_CONTR = 0x40;                //ADC转换的速度(0XX0 0000 其中XX控制速度,请根据数据手册设置)
    _nop_();
    ADC_CONTR |= CHA;       //选择A/D当前通道
    _nop_();
    ADC_CONTR |= 0x80;      //启动A/D电源
    DELAY_MS(1);            //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(1ms即可)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10位A/D转换函数
调  用:? = ADC_Read();
参  数:无
返回值:10位ADC数据高(从0到1023(十进制))
结  果:读出指定ADC接口的A/D转换值,并返回数值
备  注:适用于STC12C5A60S2系列单片机(必须使用STC12C5A60S2.h头文件)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int ADC_Read (void){
        unsigned char AD_FIN=0; //存储A/D转换标志
    ADC_CONTR |= 0x08;      //启动A/D转换(0000 1000 令ADCS = 1)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while (AD_FIN ==0){     //等待A/D转换结束
    AD_FIN = (ADC_CONTR & 0x10); //0001 0000测试A/D转换结束否
    }
    ADC_CONTR &= 0xE7;      //1111 0111 清ADC_FLAG位, 关闭A/D转换,
return (ADC_RES*4+ADC_RESL);//返回A/D转换结果(10位ADC数据高8位在ADC_RES中,低2位在ADC_RESL中)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测试用函数 //
void main (void){
unsigned int ADC1,ADC3,ADC4,ADC5;

        init();//初始化
        LCM2402_Init();//LCM2402初始化

   print(0x84,"R");//发动机转速
        print(0x85,"A");
        print(0x86,"D");

        print(0x8c,"K");//车速
        print(0x8d,"M");//
        print(0x8e,"/");//
        print(0x8f,"H");//

        print(0x44,"K");//里程
        print(0x45,"M");

        print(0x4f,"C");//水温
        print(0x4e,"^");
                a = 1;
      EEPROM_Read();
        while(1){ //主线程//
                if(1){
                 if(val<20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1=val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88,ADC1/10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89,(ADC1%1000)/1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8a,(ADC1%100)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8b,ADC1%10+0x3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0,sum/100/10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1,(sum/100%1000)/10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2,(sum/100%100)/1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3,sum/100%1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EPROM_Program()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DC1 = 200;
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88,ADC1/10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89,(ADC1%1000)/1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8a,(ADC1%100)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8b,ADC1%10+0x3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0,sum/100/10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1,(sum/100%1000)/10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2,(sum/100%100)/1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3,sum/100%10+0x30);//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a == 1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_init (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3 = ADC_Read 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DC3<100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3=ADC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80,ADC3*7/100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81,(ADC3*7%1000)/10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82,(ADC3*7%100)/1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83,ADC3*7%10+0x30);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ADC3=1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80,ADC3*7/100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81,(ADC3*7%1000)/10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82,(ADC3*7%100)/1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83,ADC3*7%10+0x30);/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(0x4a,"%");
                if(a == 2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_init (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4 = ADC_Read 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DC4<100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4=ADC4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7,(ADC4/10%1000)/10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8,(ADC4/10%100)/1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9,ADC4/10%1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ADC4=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7,(ADC4%1000)/10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8,(ADC4%100)/1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9,ADC4%1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a == 3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_init (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5 = ADC_Read 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DC5<100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5=ADC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c,(ADC5/10%100)/1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d,ADC5/10%1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ADC5=99;
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c,(ADC5%100)/1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d,ADC5%10+0x30);//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a ++;
        }
        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em1(void) interrupt 1{   // T/C0中断服务程序(产生50ms时基信号)
    TH0 = 0x3C;          // 预置产生50ms时基信号
    TL0 = 0xB0;
    tt++;
    if(tt == 20){
      tt = 0;

     while(1){
        th1=TH1;
        tl=TL1;
        th2=TH1;
        if(th1==th2)
           break;
      }
      val=th1*256+tl;
   sum=sum+val*11/62;

      TH1=0;
      TL1=0;
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网友A:
8位单元你直接存入16位数据???
拆了再存,读时再组合

网友:
楼上正解

网友B:
实在没有耐性看你的代码!不过我读写EEPROM时,挺好用的,估计只有少数高手有耐性看楼主代码,建议楼主,写出自己的读写方式,思路,这样应该会得到更多帮助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8位单元你直接存入16位数据???
拆了再存,读时再组合

一直都是这样,拆了再存,读时再组合...没有出现过问题

网友D:
每次看到这类程序,我都想问,为啥写得出这么整洁的接口函数的人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.看到后面,明白了,整洁那部分当出自其他人之手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每次看到这类程序,我都想问,为啥写得出这么整洁的接口函数的人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.看到后面,明白了,整洁那 ...

赞,一语中的

网友:
能正常读取说明程序工作正常了,遇到这些问题一定要先学会自己分析。而不是一有问题自己都没想过就去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8位单元你直接存入16位数据???
拆了再存,读时再组合

不好意思 我是一新手,对单片机比较感兴趣,就看一些视频跟着做东西,这段程序是好多个程序模板修改后拼接成的,EEPROM这个 我没弄懂 能举个例子么 让我学习一下 你说的 拆开在组合怎么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直都是这样,拆了再存,读时再组合...没有出现过问题

您能举个 存的时候分开,读的时候合并的例子么 让我学习一下,我这个EEPROM是看说明书上的例子 写的,然后修改弄出来的,查了很多EEPROM的程序 也没看明白 怎么弄的,能讲解一下么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实在没有耐性看你的代码!不过我读写EEPROM时,挺好用的,估计只有少数高手有耐性看楼主代码,建议楼主,写 ...

谢谢您的提醒,    我这个程序 储存变量的变化范围应该是65535为什么 变到255 就变成0了。也有热心人提示说是因为我将“8位单元直接存入16位数据” 我不是很明白,您能帮我举一个 储存时 拆开, 读得时候合并的例子么, 这个EEPROM原来是个控制流水灯的,我想自己把它改成储存数据的,感觉原理都是一样的 ,可是修改后出了这个问题, 希望能帮忙讲解一下,学习学习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以下是EEPROM/IAP操作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;
typedef unsigned int  INT16U;
union union_temp16{INT16U un_temp16;INT8U  un_temp8[2];}my_unTemp16;
#define WD1        0x5a        //EEPROM必须设置数据(需要参考数据手册修改)
#define WD2        0xa5
//定义Flash 操作等待时间及允许IAP/ISP/EEPROM 操作的常数//
#define ENABLE_ISP 0x82 //系统工作时钟<20MHz 时,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关闭IAP功能, 操作完IAP后必须关闭IAP
void IAP_Disable(){IAP_CONTR=0;IAP_CMD=0;IAP_TRIG=0;IAP_ADDRH=0;IAP_ADDRL=0;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8U Byte_Read (INT16U add){//读一字节,调用前需打开IAP功能
    IAP_DATA = 0x00;
    IAP_CMD = 0x01;//IAP/ISP/EEPROM字节读命令
    my_unTemp16.un_temp16 = add;
    IAP_ADDRH = my_unTemp16.un_temp8[0];    //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
    IAP_ADDRL = my_unTemp16.un_temp8[1];    //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
    IAP_TRIG = WD1;   //先送 WD1,再送WD2 到ISP/IAP 触发寄存器,每次都需如此
    IAP_TRIG = WD2;   //送完WD2 后,ISP/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
    _nop_();_nop_();
    return (IAP_DATA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Byte_Program(INT16U add, INT8U ch){//写一个字节(地址,数据)(底层)
    IAP_CMD = 0x02;                 //IAP/ISP/EEPROM 字节编程命令
    my_unTemp16.un_temp16 = add;
    IAP_ADDRH = my_unTemp16.un_temp8[0];    //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
    IAP_ADDRL = my_unTemp16.un_temp8[1];    //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
    IAP_DATA = ch;                  //要编程的数据先送进IAP_DATA 寄存器
    IAP_TRIG = WD1;   //先送 WD1,再送WD2 到ISP/IAP 触发寄存器,每次都需如此
    IAP_TRIG = WD2;   //送完WD2 后,ISP/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
    _nop_();_nop_(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ctor_Erase(INT16U add){//擦除扇区
    IAP_CMD = 0x03;                 //IAP/ISP/EEPROM 扇区擦除命令
    my_unTemp16.un_temp16 = add;
    IAP_ADDRH = my_unTemp16.un_temp8[0];    //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
    IAP_ADDRL = my_unTemp16.un_temp8[1];    //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
    IAP_TRIG = WD1;   //先送 WD1,再送WD2 到ISP/IAP 触发寄存器,每次都需如此
    IAP_TRIG = WD2;   //送完WD2 后,ISP/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
    _nop_();_nop_(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EEPROM_Read (void){//读一个字节(上层)
    IAP_CONTR = ENABLE_ISP;//打开IAP功能
        sum = Byte_Read(0x00);//将指向的寄存器清空
        if(sum==0)sum=1;
    IAP_Disable();//关闭IAP功能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EEPROM_Program(void){//写一个字节(上层)
    IAP_CONTR = ENABLE_ISP;//打开IAP 功能,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
        Sector_Erase(0x00);//擦除扇区
        Byte_Program(0x00,sum);//写入数据(地址,数据)
    IAP_Disable();//关闭IAP 功能,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,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,
}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 我是一新手,对单片机比较感兴趣,就看一些视频跟着做东西,这段程序是好多个程序模板修改后拼 ...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:向指定地址写一字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EROM_W16( uint16 addr, uint16 dat )
{
    EROM_W( addr, ((uint8 *)&dat)[0] );
    addr++;
    EROM_W( addr, ((uint8 *)&dat)[1] 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:读指定地址一字数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16 EROM_R16( uint16 addr )
{
    uint16 dat;

    ((uint8 *)&dat)[0] = EROM_R(addr);
    addr++;
    ((uint8 *)&dat)[1] = EROM_R(addr);
    return dat;
}

PS:
1、((uint8 *)&dat)[0] 相当于dat的高八位,((uint8 *)&dat)[1] 相当于dat的低八位
2、EROM_W()EROM_R() 的函数原型请看:STC通用EEPROM操作函数(通杀1T,12T系列所有型号,支持连续读/写)

网友:
好好看看共用体定义,就明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:向指定地址写一字数据
* ...

你好 我想问下
INT8U Byte_Read (INT16U add){//读一字节,调用前需打开IAP功能
    IAP_DATA = 0x00;
    IAP_CMD = 0x01;//IAP/ISP/EEPROM字节读命令
    my_unTemp16.un_temp16 = add;
    IAP_ADDRH = my_unTemp16.un_temp8[0];    //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
    IAP_ADDRL = my_unTemp16.un_temp8[1];    //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
    IAP_TRIG = WD1;   //先送 WD1,再送WD2 到ISP/IAP 触发寄存器,每次都需如此
    IAP_TRIG = WD2;   //送完WD2 后,ISP/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
    _nop_();_nop_();
    return (IAP_DATA);
}

这个地方不是定义读一个字节时先高8位后低8位么

网友E:
楼主,你最好去看下code,xdate,date,idate ,pdate他们的区别在哪里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,你最好去看下code,xdate,date,idate ,pdate他们的区别在哪里

想问下 在内部储存要是储存大于256的字节 应该用哪个code ? 其他好像都是小与256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每次看到这类程序,我都想问,为啥写得出这么整洁的接口函数的人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.看到后面,明白了,整洁那 ...

嗯 您说的对, 我是对单片机 编程序 比较感兴趣,所以就看视频学习,这程序是根据很多个模板修改合并出来的, EEPROM的模板是说明书上用来控制LED的我修改了 让他储存数字就出了问题,我定义的是 long 这个的范围不是65535么为什么到255是极限。 也有热心人说是因为我将“8位单元直接存入16位数据”这个要怎么改 能举个例子 学习一下么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 我想问下
INT8U Byte_Read (INT16U add){//读一字节,调用前需打开IAP功能
    IAP_DATA = 0x00;

EEPROM内部
单元地址(16位):0x0000 0x0001 0x0002 0x0003 ……
单元内容(8位):    0x20   0x14     0x10    0x00 ……

比如:
uint8 a;
a = Byte_Read (0x0000);   结果 a = 0x20;

写的话,要先将所写的地址的内容擦除成0xFF,STC的擦除是一个扇区512字节的,

Sector_Erase(0x0000); 擦除后

EEPROM内部
单元地址(16位):0x0000 0x0001 0x0002 0x0003 ……
单元内容(8位):    0xFF   0xFF     0xFF     0xFF……

Byte_Program( 0x0000, 0x40 );

EEPROM内部
单元地址(16位):0x0000 0x0001 0x0002 0x0003 ……
单元内容(8位):    0x40   0xFF     0xFF     0xFF……

如果单元内容(8位)直接放入16位数据Byte_Program( 0x0001, 0x1299 );

EEPROM内部
单元地址(16位):0x0000 0x0001 0x0002 0x0003 ……
单元内容(8位):    0x40   0x99     0xFF     0xFF…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好 我想问下
INT8U Byte_Read (INT16U add){//读一字节,调用前需打开IAP功能
    IAP_DATA = 0x00;

这是地址.

你把16位和8位直接转换了. 你读写16位其实和这里的地址处理思路差不多,分两段,每次一个字节.

建议学习数据在内存中的存储方式, 联合体, 指针. 这样拼凑程序而不思考,C很难入门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:向指定地址写一字数据
* ...

非常非常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EPROM内部
单元地址(16位):0x0000 0x0001 0x0002 0x0003 ……
单元内容(8位):    0x20   0x14     0x1 ...

我有一个问题不明白,sum是频率,sum*100能显示出来,但定义long C ,LC; C=100 ; LC=sum*C; 把LC换到显示程序中为什么显示是0啊,一直都没有变化,把C去掉直接用100就能正常显示,这是什么问题?用的是STC12C5A60S2单片机,
        sum = sum + val1;
               C=11/6250;
           lc = sum*C;

print2(0x40,lc/1000+0x30);
print2(0x41,(lc%1000)/100+0x30);//
print2(0x42,(lc%100)/10+0x30);//
print2(0x43,lc%10+0x30);//

网友A:
long C ;
C=11/6250; 这里C直接等于0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ong C ;
C=11/6250; 这里C直接等于0了

为什么啊? 我不明白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一个字节写的最大值是0xff啊。大于255的就超过了。可以分开存嘛。比如0x3f56,将其分解成0x3f和0x56分别存 ...

谢谢你解答了我的疑问,我的这个数据是sum 这个要怎么拆开存,我不太明白这个要怎么存和组装

网友:
void InitSys(void)
{
    unsigned int tem1,tem2,tem3;
    Delayms(1000);
    tem1=Byte_Read(1);
    tem2=Byte_Read(2);
    a6_ShangMu=tem1*100+tem2;
    i f( a6_ShangMu>3999) a6_ShangMu=3999;

    tem1=Byte_Read(3);
    tem2=Byte_Read(4);
    a5_XiaMu=tem1*100+tem2;
    if(a5_XiaMu>3999)a5_XiaMu=3999;

    tem1=Byte_Read(5);
    tem2=Byte_Read(6);
    a2_time=tem1*100+tem2;
    if(a2_time>9999)a2_time=0;

    tem1=Byte_Read(7);
    tem2=Byte_Read(8);
    tem3=Byte_Read(9);
    a1_count=tem1*10000+tem2*100+tem3;
    if(a1_count>99999)a1_count=0;

    SendData ();
}
void JiYi(void)
{
   Sector_Erase(0);Delayms(100);
   Byte_Program(1, a6_ShangMu/100);Delayms(1);
   Byte_Program(2, a6_ShangMu%100);Delayms(1);
   Byte_Program(3, a5_XiaMu/100);Delayms(1);
   Byte_Program(4, a5_XiaMu%100);Delayms(1);
   Byte_Program(5, a2_time/100);Delayms(1);
   Byte_Program(6, a2_time%100);Delayms(1);

   Byte_Program(7, a1_count/10000);Delayms(1);
   Byte_Program(8, a1_count%10000/100);Delayms(1);
   Byte_Program(9, a1_count%100);Delayms(1);
}

网友:
          //若不是连续存储 扇区要分开写 (擦除整个扇区才能写 写一次会擦除整个扇区)

                   Sector_Erase(0);Delayms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Byte_Program(0, CLK_cnt1);Delayms(1);

           Sector_Erase(512);Delayms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Byte_Program(512, CLK_cnt2);Delayms(1);

           Sector_Erase(1024);Delayms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Byte_Program(1024, CLK_cnt3);Delayms(1);

           Sector_Erase(1536);Delayms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Byte_Program(1536, CLK_cnt4);Delayms(1);

           Sector_Erase(2048);Delayms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Byte_Program(2048,DATE_TPD1/100);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Byte_Program(2049,DATE_TPD1%100);Delayms(1);

           Sector_Erase(2560);Delayms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Byte_Program(2560,DATE_TPD2/100);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Byte_Program(2561,DATE_TPD2%100);Delayms(1);

           Sector_Erase(3072);Delayms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Byte_Program(3072,DATE_TPD3/100);Delayms(1);
           Byte_Program(3073,DATE_TPD3%100);Delayms(1);

           Sector_Erase(3584);Delayms(50);
           Byte_Program(3584,DATE_TPD4/100);Delayms(1);
           Byte_Program(3585,DATE_TPD4%100);Delayms(1);

           Sector_Erase(4096);Delayms(50);
           Byte_Program(4096,run1);Delayms(1);

           Sector_Erase(4608);Delayms(50);
           Byte_Program(4608,run2);Delayms(1);

           Sector_Erase(5120);Delayms(50);
           Byte_Program(5120,run3);Delayms(1);

           Sector_Erase(5632);Delayms(50);
           Byte_Program(5632,run4);Delayms(1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 没看你的 程序 我举个例子给你看下 比如long a = 0x1234;
可以分解
   b = a/100;

谢谢, 现在,我这个程序sum是脉冲,用EPROM能储存sum但  如果显示程序用sum*11/6250显示就是0。无法储存,我试了一下如果除掉下面的数大于1就能储存,如果除一个数小于1 显示的就是0.这是怎么回事啊。下面是我的显示程序
        sum = sum + val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EPROM_Program();

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0,sum/10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1,(sum%1000)/10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2,(sum%100)/1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3,sum%10+0x30);//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ong C ;
C=11/6250; 这里C直接等于0了

为什么会等于0啊,我不明白。我尝试了一下  只要结果大于1就能储存,结果小于1就储存不上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会等于0啊,我不明白。我尝试了一下  只要结果大于1就能储存,结果小于1就储存不上。 ...

C用来做常量(否固定等于11/6250),还是变量?

如果做常量,直接这样定义 float code C = 0.00176;
不过最好还是不用浮点运算(不考虑速度、占代码0.5K左右的话,那就无所谓),
化成整数运算速度快、占代码也小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会等于0啊,我不明白。我尝试了一下  只要结果大于1就能储存,结果小于1就储存不上。 ...

C是整形 0点几的整数部分就是0     1点几的整数部分就是1   只会取整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C是整形 0点几的整数部分就是0     1点几的整数部分就是1   只会取整数的

哦 这样啊 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用来做常量(否固定等于11/6250),还是变量?

如果做常量,直接这样定义 float code C = 0.00176;

哦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 没看你的 程序 我举个例子给你看下 比如long a = 0x1234;
可以分解
   b = a/100;

我有一个关于EEPROM的问题 一直没弄明白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um = sum + val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EPROM_Program();
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0,sum*11/62/10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1,(sum*11/62%1000)/10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2,(sum*11/62%100)/1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3,sum*11/62%10+0x30);//
这段程序能储存 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um = sum + val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=sum*11/6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EPROM_Program();
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0,lc/10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1,(lc%1000)/10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2,(lc%100)/1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3,lc%10+0x30);//
为什么就无法储存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用来做常量(否固定等于11/6250),还是变量?

如果做常量,直接这样定义 float code C = 0.00176;

我有一个关于EEPROM的问题 一直没弄明白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um = sum + val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EPROM_Program();
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0,sum*11/62/10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1,(sum*11/62%1000)/10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2,(sum*11/62%100)/1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3,sum*11/62%10+0x30);//
这段程序能储存 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um = sum + val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=sum*11/6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EPROM_Program();
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0,lc/10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1,(lc%1000)/10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2,(lc%100)/10+0x30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2(0x43,lc%10+0x30);//
为什么就无法储存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