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部RAM生成异步SRAM 新手求助

楼主(2012-05-28):
用的是ALTERA公司的CycloneII系列的FPGA,需要生成一个异步SRAM挂到ARM上进行通讯
有几点问题想要请教各位大虾

1、内部RAM是否可以生成异步SRAM?
2、如果可以,data_in和data_out是否可以用一个inout类型的data来实现?
3、内部的RAM是同步的,时钟信号怎么解决?实际的SRAM是没有信号线的。

网友A:
你用时钟来打外面来的WR RD换成同步信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时钟来打外面来的WR RD换成同步信号

就是时钟是来控制WR RD,读写还是异步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是时钟是来控制WR RD,读写还是异步的?

外面看是异步的,FPGA处理WR RD内部用时钟去同步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外面看是异步的,FPGA处理WR RD内部用时钟去同步它

是不是只能实现双口RAM啊  SRAM的data_in和data_out是一根线的

网友B:
如果地址比较少的话 直接用逻辑(寄存器)来做,除非特别多,有几百上千个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只能实现双口RAM啊  SRAM的data_in和data_out是一根线的

是的,双口,你需要在外面加个控制器的套子,使之对外表现(MCU看来)是个异步SRAM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地址比较少的话 直接用逻辑(寄存器)来做,除非特别多,有几百上千个 ...

不用内部的RAM么?

网友B:
不需要用  寄存器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需要用  寄存器就可以了

有例子可以参考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双口,你需要在外面加个控制器的套子,使之对外表现(MCU看来)是个异步SRAM ...

有点不知道从哪里下手?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推荐的,感激不尽!

网友:
没写过写成的,因为都不这样用,连接脚太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需要用  寄存器就可以了

module SRAM(clk,en,rw,data,addr);
    input en, rw,clk;
    input [3:0] addr;
    inout [3:0] data;
    wire en; //enable signle
    wire rw; //rw=1 read enable, rw=0 write enable
    wire [3:0] data;
    wire [3:0] addr;
    wire read_sig, write_sig;
    wire [3:0] data_in;

    reg [3:0] data_temp;
    reg [3:0] d0,d1, d2, d3, d4, d5, d6, d7, d8, d9, d10, d11, d12,d13,d14,d15;

    assign read_sig=(rw&&en)?1:0; //read signle
    assign write_sig=((!rw)&&en)?1:0; //read signle
    assign data=(read_sig)?data_temp:4'bz;
    assign data_in=(write_sig)?data:4'bz;

    always@(posedge clk)
    begin
        if (read_sig)
        case (addr)
        4'b0000: data_temp<=d0;
        4'b0001: data_temp<=d1;
        4'b0010: data_temp<=d2;
        4'b0011: data_temp<=d3;
        4'b0100: data_temp<=d4;
        4'b0101: data_temp<=d5;
        4'b0110: data_temp<=d6;
        4'b0111: data_temp<=d7;
        4'b1000: data_temp<=d8;
        4'b1001: data_temp<=d9;
        4'b1010: data_temp<=d10;
        4'b1011: data_temp<=d11;
        4'b1100: data_temp<=d12;
        4'b1101: data_temp<=d13;
        4'b1110: data_temp<=d14;
        4'b1111: data_temp<=d15;
        default: data_temp<=4'b0000;
endcase
else if (write_sig)
case (addr)
        4'b0000: d0<=data_in;
        4'b0001: d1<=data_in;
        4'b0010: d2<=data_in;
        4'b0011: d3<=data_in;
        4'b0100: d4<=data_in;
        4'b0101: d5<=data_in;
        4'b0110: d6<=data_in;
        4'b0111: d7<=data_in;
        4'b1000: d8<=data_in;
        4'b1001: d9<=data_in;
        4'b1010: d10<=data_in;
        4'b1011: d11<=data_in;
        4'b1100: d12<=data_in;
        4'b1101: d13<=data_in;
        4'b1110: d14<=data_in;
        4'b1111: d15<=data_in;
endcase
    end
endmodule

这样写对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需要用  寄存器就可以了

如果要实现1K大小的,这么写就不现实了啊

网友:
写法有很多种 。。。。。
原理就是检测读写控制信号,当有读写操作时,去操作数据线和地址线

一般跟ARM连接都是用的16位总线接口  32位用的引脚太多了

楼主:
SRAM的时序仿真怎么实现啊

楼主:
想继续问下,模型仿真程序的问题,附程序
这个程序看它的RTL VIEWER
bank0 和 bank1的RTL VIEWER怎么是这样啊,自动生成了一个ASYNC_RAM,如附件图所示
// IS61LV25616 Asynchronous SRAM, 256K x 16 = 4M; speed: 10ns.
// Note; 1) Please include "+define+ OEb" in running script if you want to check
//          timing in the case of OE_ being set.
//       2) Please specify access time by defining tAC_10 or tAC_12.

// `define OEb
`define tAC_10
`timescale 1ns/10ps

module IS61LV25616 (A, IO, CE_, OE_, WE_, LB_, UB_);

parameter dqbits = 16;
parameter memdepth = 262143;
parameter addbits = 18;
parameter Toha  = 2;

parameter Tsa   = 2;

`ifdef tAC_10
  parameter Taa   = 10,
            Thzce = 3,
            Thzwe = 5;
`endif

`ifdef tAC_12
  parameter Taa   = 12,
            Thzce = 5,
            Thzwe = 6;
`endif

input CE_, OE_, WE_, LB_, UB_;
input [(addbits - 1) : 0] A;
inout [(dqbits - 1) : 0] IO;

wire [(dqbits - 1) : 0] dout;
reg  [(dqbits/2 - 1) : 0] bank0 [0 : memdepth];
reg  [(dqbits/2 - 1) : 0] bank1 [0 : memdepth];
// wire [(dqbits - 1) : 0] memprobe = {bank1[A], bank0[A]};

wire r_en = WE_ & (~CE_) & (~OE_);
wire w_en = (~WE_) & (~CE_) & ((~LB_) | (~UB_));
assign #(r_en ? Taa : Thzce) IO = r_en ? dout : 16'bz;

initial
  $timeformat (-9, 0.1, " ns", 10);

assign dout [(dqbits/2 - 1) : 0]        = LB_ ? 8'bz : bank0[A];
assign dout [(dqbits - 1) : (dqbits/2)] = UB_ ? 8'bz : bank1[A];

always @(A or w_en)
  begin
    #Tsa
    if (w_en)
      #Thzwe
      begin
        bank0[A] = LB_ ? bank0[A] : IO [(dqbits/2 - 1) : 0];
        bank1[A] = UB_ ? bank1[A] : IO [(dqbits - 1)   : (dqbits/2)];
      end
  end

// Timing Check
`ifdef tAC_10
  specify
    specparam
      tSA   = 0,
      tAW   = 8,
      tSCE  = 8,
      tSD   = 6,
      tPWE2 = 10,
      tPWE1 = 8,
      tPBW  = 8;
`else

`ifdef tAC_10
  specify
    specparam
      tSA   = 0,
      tAW   = 8,
      tSCE  = 8,
      tSD   = 6,
      tPWE2 = 12,
      tPWE1 = 8,
      tPBW  = 8;
`endif
`endif

    $setup (A, negedge CE_, tSA);
    $setup (A, posedge CE_, tAW);
    $setup (IO, posedge CE_, tSD);
    $setup (A, negedge WE_, tSA);
    $setup (IO, posedge WE_, tSD);
    $setup (A, negedge LB_, tSA);
    $setup (A, negedge UB_, tSA);

    $width (negedge CE_, tSCE);
    $width (negedge LB_, tPBW);
    $width (negedge UB_, tPBW);
    `ifdef OEb
    $width (negedge WE_, tPWE1);
    `else
    $width (negedge WE_, tPWE2);
    `endif

  endspecify

endmodule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想继续问下,模型仿真程序的问题,附程序
这个程序看它的RTL VIEWER
bank0 和 bank1的RTL VIEWER怎么是这样 ...

我懂了
这个是定义的存储器
基础东西都记不住,⊙﹏⊙b汗!

网友(2012-07-28):
引用 楼主:
我懂了
这个是定义的存储器
基础东西都记不住,⊙﹏⊙b汗!

你好,的那个ARM和FPGA的通信的问题解决了吗,能不能加我QQ84981690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