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控制220V彩灯的问题

楼主(2012-05-28):
用51单片机怎么控制220V的彩灯呢?   在网上看了几个方案    都是继电器控制或者是晶闸管控制的,可是这样控制一个还行    要是灯泡多了的话这样的成本不是太高了吗?   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?

网友A:
你可以在单片机的输出IO上想办法了,例如在输出端口加两片4-16的译码器,这样的话组IO8个口就可以控制32组灯了,好像74HC154就在可以了,分别用高4位和低4位各控制一个译码器就达到目的,晶闸管和继电器看你实际了,看负载和你的开关频率了,开关频率低就可以考虑继电器了,毕竟电路简单维护也简单,晶闸管就是麻烦点,必须要隔离,晶闸管的高频开关会产生高次谐波容易干扰其他元件例如单片机。以上是个人理解,如有不对的请大侠们指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在单片机的输出IO上想办法了,例如在输出端口加两片4-16的译码器,这样的话组IO8个口就可以控制32组 ...

最后还是用的继电器,这个同学的毕业设计,我就是觉得他用继电器太贵了,灯少还好,太多的话那么多继电器价格就实在让人接受不了....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最后还是用的继电器,这个同学的毕业设计,我就是觉得他用继电器太贵了,灯少还好,太多的话那么多继电器 ...

毕业设计用那么好的继电器干嘛,直接用那种1.2元左右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毕业设计用那么好的继电器干嘛,直接用那种1.2元左右的

我们可以不做实物    仿真出来就行,就是觉得万一以后工作了真的要做这个产品的话,这个方案肯定行不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