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推荐一款可靠的直流电机驱动芯片吧

楼主(2012-05-28):
电机额定4.5V,堵转电流测了下差不多500mA吧,小弟先谢过了~

网友A:
LG9110,如果不做PWM的话可以用,PWM时会烧,总之不能快速通断

网友B:
ST L298 这个小电流还ok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G9110,如果不做PWM的话可以用,PWM时会烧,总之不能快速通断

谢谢,我也选中了这个片子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T L298 这个小电流还ok吧

谢谢你的回复,我看下芯片手册

网友:
LG9110 是  频繁换向好坏,不知道啥原因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