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1101接收不到数据的问题

楼主(2012-05-28):
我用AVR M16控制一个CC1101不停发送数据10ms间隔   一个接受数据,出现的问题是接受方GDO0_H偶尔变高,但进入后接收到的字节长度为0,数据也为0,我采用的是可变地址长度+地址滤波+CRC,后来把地址滤波去掉还是如此,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,谢谢。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Project :
Version :
Date    : 2012-5-24
Author  : Li
Company :
Comments:
Chip type               : ATmega16L
Program type            : Application
AVR Core Clock frequency: 8.000000 MHz
Memory model            : Small
External RAM size       : 0
Data Stack size         : 256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mega16.h>
#include <delay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/*手册上说读寄存器只需将寄存器地址的最高位设为1,写最高位为0(即为原来地址)
  突发读写(连续)只需将第六位设为1 */
#define WRITE_BURST  0x40          //连续写入
#define READ_SINGLE  0x80          //读一次
#define READ_BURST   0xC0          //连续读
#define BYTES_IN_RXFIFO     0x7C      //接受缓冲区中的有效字节数
#define CRC_OK              0x80      //CRC校验通过标志
#define GDO0  PORTA.0
#define GDO2  PORTA.2
#define MISO  PORTB.6
#define MOSI  PORTB.5
#define SCK   PORTB.7
#define CSN   PORTB.4
#define MISO_H  (PINB&=(1<<6))
#define GDO0_H  (PINA&=(1<<0))
#define GDO2_H  (PINA&=(1<<2))

void SpiInit(void);
void CpuInit(void);
uchar SpiTxRxByte(uchar data);
void Reset_CC1101(void);
void PowerUp_Reset_CC1101(void);
void SpiWriteReg(uchar addr,uchar value);
void SpiWriteBurstReg(uchar addr,uchar *buffer,uchar count);
void SpiStrobe(uchar strobe);
uchar SpiReadReg(uchar addr);
void  SpiReadBurstReg(uchar addr,uchar *buffer,uchar count);
void  RfWriteRfSetting(void);
void  RfSendPacket(uchar *txBuffer,uchar size);
uchar RfReceivePacket(uchar *rxBuffer,uchar length);

uchar  PaTable[] ={0xC0, 0xC8, 0x85, 0x51, 0x3A, 0x06, 0x1C, 0x6C};  //功率表
// CC1101 STROBE, CONTROL AND STATUS REGSITER
#define CCxxx0_IOCFG2       0x00        // GDO2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
#define CCxxx0_IOCFG1       0x01        // GDO1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
#define CCxxx0_IOCFG0       0x02        // GDO0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
#define CCxxx0_FIFOTHR      0x03        // RX FIFO and TX FIFO thresholds
#define CCxxx0_SYNC1        0x04        // Sync word, high INT8U
#define CCxxx0_SYNC0        0x05        // Sync word, low INT8U
#define CCxxx0_PKTLEN       0x06        // Packet length
#define CCxxx0_PKTCTRL1     0x07        //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
#define CCxxx0_PKTCTRL0     0x08        //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
#define CCxxx0_ADDR         0x09        // Device address
#define CCxxx0_CHANNR       0x0A        // Channel number
#define CCxxx0_FSCTRL1      0x0B        // Frequency synthesizer control
#define CCxxx0_FSCTRL0      0x0C        // Frequency synthesizer control
#define CCxxx0_FREQ2        0x0D        // Frequency control word, high INT8U
#define CCxxx0_FREQ1        0x0E        // Frequency control word, middle INT8U
#define CCxxx0_FREQ0        0x0F        // Frequency control word, low INT8U
#define CCxxx0_MDMCFG4      0x10        // Modem configuration
#define CCxxx0_MDMCFG3      0x11        // Modem configuration
#define CCxxx0_MDMCFG2      0x12        // Modem configuration
#define CCxxx0_MDMCFG1      0x13        // Modem configuration
#define CCxxx0_MDMCFG0      0x14        // Modem configuration
#define CCxxx0_DEVIATN      0x15        // Modem deviation setting
#define CCxxx0_MCSM2        0x16        // Main Radio Control State Machine configuration
#define CCxxx0_MCSM1        0x17        // Main Radio Control State Machine configuration
#define CCxxx0_MCSM0        0x18        // Main Radio Control State Machine configuration
#define CCxxx0_FOCCFG       0x19        // Frequency Offset Compensation configuration
#define CCxxx0_BSCFG        0x1A        // Bit Synchronization configuration
#define CCxxx0_AGCCTRL2     0x1B        // AGC control
#define CCxxx0_AGCCTRL1     0x1C        // AGC control
#define CCxxx0_AGCCTRL0     0x1D        // AGC control
#define CCxxx0_WOREVT1      0x1E        // High INT8U Event 0 timeout
#define CCxxx0_WOREVT0      0x1F        // Low INT8U Event 0 timeout
#define CCxxx0_WORCTRL      0x20        // Wake On Radio control
#define CCxxx0_FREND1       0x21        //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
#define CCxxx0_FREND0       0x22        // Front end TX configuration
#define CCxxx0_FSCAL3       0x23        //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
#define CCxxx0_FSCAL2       0x24        //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
#define CCxxx0_FSCAL1       0x25        //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
#define CCxxx0_FSCAL0       0x26        //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
#define CCxxx0_RCCTRL1      0x27        // RC oscillator configuration
#define CCxxx0_RCCTRL0      0x28        // RC oscillator configuration
#define CCxxx0_FSTEST       0x29        //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control
#define CCxxx0_PTEST        0x2A        // Production test
#define CCxxx0_AGCTEST      0x2B        // AGC test
#define CCxxx0_TEST2        0x2C        // Various test settings
#define CCxxx0_TEST1        0x2D        // Various test settings
#define CCxxx0_TEST0        0x2E        // Various test settings
//状态寄存器定义
#define CCxxx0_PARTNUM      0x30
#define CCxxx0_VERSION      0x31
#define CCxxx0_FREQEST      0x32
#define CCxxx0_LQI          0x33
#define CCxxx0_RSSI         0x34
#define CCxxx0_MARCSTATE    0x35
#define CCxxx0_WORTIME1     0x36
#define CCxxx0_WORTIME0     0x37
#define CCxxx0_PKTSTATUS    0x38
#define CCxxx0_VCO_VC_DAC   0x39
#define CCxxx0_TXBYTES      0x3A
#define CCxxx0_RXBYTES      0x3B
#define CCxxx0_PATABLE      0x3E
#define CCxxx0_TXFIFO       0x3F
#define CCxxx0_RXFIFO       0x3F
// Strobe commands 滤波命令
#define CCxxx0_SRES         0x30        // Reset chip.
#define CCxxx0_SFSTXON      0x31        // Enable and calibrate frequency synthesizer (if MCSM0.FS_AUTOCAL=1)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f in RX/TX: Go to a wait state where only the synthesizer i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running (for quick RX / TX turnaround).
#define CCxxx0_SXOFF        0x32        // Turn off crystal oscillator.
#define CCxxx0_SCAL         0x33        // Calibrate frequency synthesizer and turn it of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(enables quick start).
#define CCxxx0_SRX          0x34        // Enable RX. Perform calibration first if coming from IDLE a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MCSM0.FS_AUTOCAL=1.
#define CCxxx0_STX          0x35        // In IDLE state: Enable TX. Perform calibration first i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MCSM0.FS_AUTOCAL=1. If in RX state and CCA is enabl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Only go to TX if channel is clear.
#define CCxxx0_SIDLE        0x36        // Exit RX / TX, turn off frequency synthesizer and exi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Wake-On-Radio mode if applicable.
#define CCxxx0_SAFC         0x37        // Perform AFC adjustment of the frequency synthesizer
#define CCxxx0_SWOR         0x38        // Start automatic RX polling sequence (Wake-on-Radio)
#define CCxxx0_SPWD         0x39        // Enter power down mode when CSn goes high.
#define CCxxx0_SFRX         0x3A        // Flush the RX FIFO buffer.
#define CCxxx0_SFTX         0x3B        // Flush the TX FIFO buffer.
#define CCxxx0_SWORRST      0x3C        // Reset real time clock.
#define CCxxx0_SNOP         0x3D        // No operation. May be used to pad strobe commands to two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NT8Us for simpler software.

// RF_SETTINGS is a data structure which contains all relevant CCxxx0 registers
typedef struct S_RF_SETTINGS
{
    uint FSCTRL1;   // Frequency synthesizer control.
    uint FSCTRL0;   // Frequency synthesizer control.
    uint FREQ2;     // Frequency control word, high INT8U.
    uint FREQ1;     // Frequency control word, middle INT8U.
    uint FREQ0;     // Frequency control word, low INT8U.
    uint MDMCFG4;   // Modem configuration.
    uint MDMCFG3;   // Modem configuration.
    uint MDMCFG2;   // Modem configuration.
    uint MDMCFG1;   // Modem configuration.
    uint MDMCFG0;   // Modem configuration.
    uint CHANNR;    // Channel number.
    uint DEVIATN;   // Modem deviation setting (when FSK modulation is enabled).
    uint FREND1;    //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.
    uint FREND0;    //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.
    uint MCSM0;     // Main Radio Control State Machine configuration.
    uint FOCCFG;    // Frequency Offset Compensation Configuration.
    uint BSCFG;     // Bit synchronization Configuration.
    uint AGCCTRL2;  // AGC control.
uint AGCCTRL1;  // AGC control.
    uint AGCCTRL0;  // AGC control.
    uint FSCAL3;    //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.
    uint FSCAL2;    //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.
uint FSCAL1;    //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.
    uint FSCAL0;    //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.
    uint FSTEST;    //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 control
    uint TEST2;     // Various test settings.
    uint TEST1;     // Various test settings.
    uint TEST0;     // Various test settings.
    uint IOCFG2;    // GDO2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
    uint IOCFG0;    // GDO0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
    uint PKTCTRL1;  //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.
    uint PKTCTRL0;  //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.
    uint ADDR;      // Device address.
    uint PKTLEN;    // Packet length.
} RF_SETTINGS;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下面的值来自于软件自动计算模式为简单模式 Generic 434Mhz low data rate 2.4k 其他选项默认
const RF_SETTINGS rfSettings =
{
    0x0B,   // FSCTRL1 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ontrol.
    0x00,   // FSCTRL0 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ontrol. 应该是确定频率跳帧
    0x10,   // FREQ2     Frequency control word, high byte.
    0xA7,   // FREQ1     Frequency control word, middle byte.
    0x62,   // FREQ0     Frequency control word, low byte. 确定基准频率432MHZ
    0x2D,   // MDMCFG4   Modem configuration.
    0x3B,   // MDMCFG3   Modem configuration.
    0x73,   // MDMCFG2   Modem configuration.
    0x22,   // MDMCFG1   Modem configuration.
    0xF8,   // MDMCFG0   Modem configuration. 调制解调器配置
    0x00,   // CHANNR    Channel number.
    0x00,   // DEVIATN   Modem deviation setting (when FSK modulation is enabled).
    0xB6,   // FREND1   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.
    0x10,   // FREND0    Front end RX configuration. 功率
    0x18,   // MCSM0     Main Radio Control State Machine configuration. 校准设置
    0x1D,   // FOCCFG    Frequency Offset Compensation Configuration.频率偏移补偿
    0x1C,   // BSCFG     Bit synchronization Configuration.  同步字配置
    0xC7,   // AGCCTRL2  AGC control.
    0x00,   // AGCCTRL1  AGC control.
    0xB2,   // AGCCTRL0  AGC control.
    0xEA,   // FSCAL3  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.
    0x0A,   // FSCAL2  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.
    0x00,   // FSCAL1  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.
    0x11,   // FSCAL0  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.
    0x59,   // FSTEST    Frequency synthesizer calibration.
    0x88,   // TEST2     Various test settings.
    0x31,   // TEST1     Various test settings.
    0x0B,   // TEST0     Various test settings.
    0x0B,   // IOCFG2    GDO2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.这里应该只是用到了GDO0所以GDO2的配置无所谓
    0x06,   // IOCFG0    GDO0 output pin configuration. 发送/接受到同步字时GDO0置位,并在数据包的末尾取消置位
    0x05,   // PKTCTRL1 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.  加入2个状态字节 地址校验 无广播
    0x05,   // PKTCTRL0 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.  CRC校验开启 可变的数据包长度模式
    0x01,   // ADDR      Device address.
    0xFF    // PKTLEN    Packet length.
};

void SpiInit(void)  //使用SPI 要将CSN拉低
{
        SPCR=0x50;   //主机模式 模式0 使能SPI
        SPSR=0x00;  //MSB在前 SPI时钟2MHZ
}
void CpuInit(void)
{
        SpiInit();
        delay_ms(10);
}
uchar SpiTxRxByte(uchar data)
{
        uchar temp;
        SPDR=data;
        while(!(SPSR&(1<<SPIF)));  //等待发送完成
        temp=SPDR;    //读取送机发送来的数据
        return temp;
}
void Reset_CC1101(void)
{
        CSN=0;   //拉低准备进行SPI
        while(MISO_H);    //等待CC110响应(CC1101的SO变低)
        SpiTxRxByte(CCxxx0_SRES);  //发送复位命令
        while(MISO_H);   //再次变低 复位完成 进入idle状态
        CSN=1;          //结束使能
}
void PowerUp_Reset_CC1101(void)
{
        CSN=1;
        SCK=1;
        MOSI=0;
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CSN=0;
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CSN=1;
        delay_us(80);
        SCK=0;
        Reset_CC1101();
}
void SpiWriteReg(uchar addr,uchar value)   //写内容到寄存器
{
        CSN=0;
        while(MISO_H);
        SpiTxRxByte(addr);   //写地址
        delay_us(10);
        SpiTxRxByte(value);  //写入内容
        CSN=1;
}
//SPI连续写入配置寄存器
void  SpiWriteBurstReg(uchar addr,uchar *buffer,uchar count)
{
        uchar i,temp;
        temp=addr|WRITE_BURST;
        CSN=0;
        while(MISO_H);
        SpiTxRxByte(temp);
        for(i=0;i<count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piTxRxByte(buffer[i]);
        }
        CSN=1;
}
void SpiStrobe(uchar strobe)  //SPI命令写入
{
        CSN=0;
        while(MISO_H);
        SpiTxRxByte(strobe);
        CSN=1;
}
/
uchar SpiReadReg(uchar addr) //读一个寄存器内容
{
        uchar temp,value;
        temp=addr|READ_SINGLE;   //读寄存器命令
        CSN=0;
        while(MISO_H);
        SpiTxRxByte(temp);
        value=SpiTxRxByte(0x00);     //这里发送什么数据即可(验证)
        CSN=1;
        return value;
}
void SpiReadBurstReg(uchar addr,uchar *buffer,uchar count)
{
        uchar i,temp;
        temp=addr|READ_BURST;
        CSN=0;
        while(MISO_H);
        SpiTxRxByte(temp);
        for(i=0;i<count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ffer[i]=SpiTxRxByte(0x00);  //读出来的内容存在buffer中
        }
        CSN=1;
}
void RfWriteRfSetting(void)   //配置CC1101
{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FSCTRL1,  rfSettings.FSCTRL1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FSCTRL0,  rfSettings.FSCTRL0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FREQ2,    rfSettings.FREQ2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FREQ1,    rfSettings.FREQ1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FREQ0,    rfSettings.FREQ0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MDMCFG4,  rfSettings.MDMCFG4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MDMCFG3,  rfSettings.MDMCFG3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MDMCFG2,  rfSettings.MDMCFG2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MDMCFG1,  rfSettings.MDMCFG1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MDMCFG0,  rfSettings.MDMCFG0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CHANNR,   rfSettings.CHANNR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DEVIATN,  rfSettings.DEVIATN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FREND1,   rfSettings.FREND1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FREND0,   rfSettings.FREND0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MCSM0 ,   rfSettings.MCSM0 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FOCCFG,   rfSettings.FOCCFG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BSCFG,    rfSettings.BSCFG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AGCCTRL2, rfSettings.AGCCTRL2);
     SpiWriteReg(CCxxx0_AGCCTRL1, rfSettings.AGCCTRL1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AGCCTRL0, rfSettings.AGCCTRL0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FSCAL3,   rfSettings.FSCAL3);
     SpiWriteReg(CCxxx0_FSCAL2,   rfSettings.FSCAL2);
     SpiWriteReg(CCxxx0_FSCAL1,   rfSettings.FSCAL1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FSCAL0,   rfSettings.FSCAL0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FSTEST,   rfSettings.FSTEST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TEST2,    rfSettings.TEST2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TEST1,    rfSettings.TEST1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TEST0,    rfSettings.TEST0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IOCFG2,   rfSettings.IOCFG2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IOCFG0,   rfSettings.IOCFG0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PKTCTRL1, rfSettings.PKTCTRL1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PKTCTRL0, rfSettings.PKTCTRL0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ADDR,     rfSettings.ADDR)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PKTLEN,   rfSettings.PKTLEN);
}
void RfSendPacket(uchar *txbuffer,uchar size)     //CC1101发送一组数据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SpiWriteReg(CCxxx0_TXFIFO,size);
        //这里要加入目标的地址
        SpiWriteBurstReg(CCxxx0_TXFIFO,txbuffer,size);  //写入要发送的数据
        SpiStrobe(CCxxx0_STX);    //进入发送模式发送数据
        i=0;
        while(!GDO0_H)           //发送到同步字时置位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i>10)                //限时等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}
        i=0;
        while(GDO0_H)             //发送到数据末尾取消置位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i>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}
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SpiStrobe(CCxxx0_SFTX);   //刷新发送FIFO
        SpiStrobe(CCxxx0_SIDLE);
}
//接受一组数据 函数要改进
uchar RfReceivePacket(uchar *rxbuffer,uchar length)
{
        uchar status[2];
        uchar size=0;
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size=SpiReadReg(CCxxx0_RXFIFO);   //接受到得数据长度
        if(size<length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piReadBurstReg(CCxxx0_RXFIFO,rxbuffer,size);
                SpiReadBurstReg(CCxxx0_RXFIFO,status,2);
        }
        SpiStrobe(CCxxx0_SFRX);         //刷新接受缓冲区
        return (status[1]&CRC_OK);

}
// Declare your global variables here
uchar TxBuffer[8]={0x01,0x02,0x03,0x04,0x05,0x06,0x07,0x08};
uchar RxBuffer[10];
void main(void)
{
// Declare your local variables here
uchar temp;
PORTA=0x00;
DDRA=0x00;
PORTB=0x10;      //CSN输出高电平 不使能
DDRB=0x0B;     // MOSI SCK输出低电平
PORTC=0x00;
DDRC=0x00;
PORTD=0x00;
DDRD=0x00;
CpuInit();
PowerUp_Reset_CC1101();
RfWriteRfSetting();
SpiWriteBurstReg(CCxxx0_PATABLE,PaTable,8);
SpiStrobe(CCxxx0_SIDLE);
SpiStrobe(CCxxx0_SRX);  //进入接受状态
while (1)
      {
      // Place your code here
      if(GDO0_H)
      {
            temp=RfReceivePacket(RxBuffer,10);
            if(temp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SpiStrobe(CCxxx0_SID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SpiStrobe(CCxxx0_SRX);  //进入接受状态
            }
      }
      }
}

网友:
出现的问题是接受方GDO0_H偶尔变高,但进入后接收到的字节长度为0,数据也为0 也发现有这个问题,这时候你去读取包状态位(0x38 (0xF8): PKTSTATUS - Current GDOx Status and Packet Status  )中bit1 将置位,正常接收时该位为零的。
手册上该位 描述 Not used 。也不知道啥情况,持续关注中……

网友A:
关注,我上次也想用硬件SPI进行发送,也出现过能读写芯片的寄存器,但是就是没法发送的情况,弄了好久都没好,然后就换了另一个芯片了。

网友B:
TI官网有全套的例程的,采用MSP430 + CC1100x系列的,使用的硬件SPI模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关注,我上次也想用硬件SPI进行发送,也出现过能读写芯片的寄存器,但是就是没法发送的情况,弄了好久都没 ...

换个芯片好了没最后

网友:
没换芯片,我手头一共有五块CC1101,都是这样的情况,要是都坏了那就悲催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TI官网有全套的例程的,采用MSP430 + CC1100x系列的,使用的硬件SPI模式。

能给个链接吗?我在其他的地方也找到了一套据说是官网的程序,然后我把其中的一段提取出来用(原来的有点复杂,没有直接用)。就是出现我说的结果。谢谢了

网友:
你可以去官网找mrfi库,这个写的非常好,当然是在430上的,其他的话,可以自己移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