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ilinx FPGA xc3s50AN lockdown 怎么设置才能生效呢?

楼主(2012-05-29):
还需要SPI口来写数据进去吗   单靠Jtag 不行吗  有哪位大哥哥搞过的比较easy一点的办法啊

网友A:
用 impact 写入时,Lockdown上面打个勾就行了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 impact 写入时,Lockdown上面打个勾就行了吧。

打上勾了 写入  再次连上的时候 readback  回来的文件  可以写入另外的FPGA并允许

楼主:
纠结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   把逻辑程序写出来花了一段时间   弄这个问题也花了好多时间

网友:
你是想做加密?

网友:
FPGA靠DNA加密算法

网友A:
Lockdown 是让写入的数据永久化,不会被更改,并不是加密呀。 你可以再写,写满后就没法再写了。

防止回读是另一个打钩选择一下, 要想加密,必须用逻辑和 device DNA 结合起来,让解密读出的逻辑写入另一片芯片中,失效或者部分失效。

楼主:
、、、、、、so   看来想做到这样的效果  看来还得花时间 再去写一部分代码了

楼主:
Re:DanielDeng
    这样也算是加密的工作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ockdown 是让写入的数据永久化,不会被更改,并不是加密呀。 你可以再写,写满后就没法再写了。

防止回 ...

protection  那个选项吗    这两个都勾上了   再写入   也是同样的效果:可以被读出  并被复制使用

网友:
没有仔细研究读出的问题,用DEVICE DNA 是一劳永逸的方案,只是每个板都要读出序列号->重新编译工程->写回,有些麻烦。

可能有比较好的方法,我只会这一个,但也很好的保护了知识产权。

网友:
你玩的xinlinx的哪块板子

楼主:
Re: luluxiu
  自己画的  xs3c50A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