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adc多通道采集数据,dma的内存数据如何按照通道来保存...

楼主(2012-05-29):
参考  http://www.ourdev.cn/forum.php?m ... A%E9%80%9A%E9%81%93

代码如下:
/内部电压,内部温度
//ADC的电压采集
#define ChannelNumber 3
#define CollectNumber 12

#define ADC1_DR_Address    ((uint32_t)0x4001244C)
__IO uint16_t ADCConvertedValue[CollectNumber][ChannelNumber];

u16 vI = 0;
u32 vV = 0;

void SIM_ADC_Init(void)
{
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;
   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;

     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DMA1,ENABLE);
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DC1,ENABLE);

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 =GPIO_Pin_5;
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GPIO_Mode_AIN;
     GPIO_Init(GPIOA,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/*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DMA_DeInit(DMA1_Channel1);   //将DMA的通道1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 (u32)&ADC1->DR;  //DMA外设ADC基地址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BaseAddr = (u32)&ADCConvertedValue;  //DMA内存基地址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DIR = DMA_DIR_PeripheralSRC;  //内存作为数据传输的目的地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BufferSize = ChannelNumber * CollectNumber;  //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Inc =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;  //外设地址寄存器不变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Inc = DMA_MemoryInc_Enable;  //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;  //数据宽度为16位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; //数据宽度为16位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ode = DMA_Mode_Circular;  //工作在循环缓存模式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riority = DMA_Priority_High; //DMA通道 x拥有高优先级
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2M = DMA_M2M_Disable;  //DMA通道x没有设置为内存到内存传输
    DMA_Init(DMA1_Channel1, &DMA_InitStructure);  //根据DMA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DMA的通道

      /* Enable DMA channel1 */
      DMA_Cmd(DMA1_Channel1, ENABLE);

  /* ADC1 configurat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Mode = ADC_Mode_Independent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ScanConvMode = ENABLE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ContinuousConvMode = ENABLE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 =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Right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NbrOfChannel = 3;
  ADC_Init(ADC1, &ADC_InitStructure);

  /* ADC1 regular channel13 configuration */
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5,  1,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);
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16, 2,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);
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17, 3,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);

  /* Enable ADC1 DMA */
  ADC_DMACmd(ADC1, ENABLE);

  /* Enable ADC1 */
  ADC_Cmd(ADC1, ENABLE);

 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(ENABLE);

  /*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*/
  ADC_ResetCalibration(ADC1);
  /*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*/
  while(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
  /*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*/
  ADC_StartCalibration(ADC1);
  /*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*/
  while(ADC_G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

  /*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*/
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(ADC1, ENABLE);

  //AD_value=((float)ADC_GetConversionValue(ADC1)/4095.0)*3.3;
}

数据是否按照通道号讲采集的数据保存在数组里,:有点晕了,

在这个watch中,如何这样看:
ADCConvertedValue[0] ,列表为:12个采集数据
ADCConvertedValue[1] ,列表为:12个采集数据
ADCConvertedValue[2] ,列表为:12个采集数据
这样更加清爽点呢

网友A:
貌似不行,向dsPIC的DMA有分散模式,这样可以设定每个数组的长度以及数组的数量,然后DMA每次传输会在不同的数组之间跳转。但是STM32貌似没有这个功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貌似不行,向dsPIC的DMA有分散模式,这样可以设定每个数组的长度以及数组的数量,然后DMA每次传输会在不同 ...

规则组
此模式通过设置ADC_CR1寄存器上的DISCEN位激活。它可以用来执行一个短序列的n次转换
(n<=8),此转换是ADC_SQRx寄存器所选择的转换序列的一部分。数值n由ADC_CR1寄存器的
DISCNUM[2:0]位给出。
一个外部触发信号可以启动ADC_SQRx寄存器中描述的下一轮n次转换,直到此序列所有的转
换完成为止。总的序列长度由ADC_SQR1寄存器的L[3:0]定义。
举例:
n=3,被转换的通道 = 0、1、2、3、6、7、9、10
第一次触发:转换的序列为 0、1、2
第二次触发:转换的序列为 3、6、7
第三次触发:转换的序列为 9、10,并产生EOC事件
第四次触发:转换的序列 0、1、2
注意:
当以间断模式转换一个规则组时,转换序列结束后不自动从头开始。
当所有子组被转换完成,下一次触发启动第一个子组的转换。在上面的例子中,第四次触发重
新转换第一子组的通道

呵呵,看结果,就是这样的

楼主:
现在增加了均值计算,__IO uint16_t ADCValue[ChannelNumber];
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(void)
{
    if(DMA_GetITStatus(DMA1_IT_TC1) != RESET)
    {
      Filter();
      DMA_ClearITPendingBit(DMA1_IT_TC1);
    }
}

void Sim_ADC_Filter(void)
{
    u32  sum = 0;
    u8 count,i;
    for(i=0;i<ChannelNumber;i++)
    {
        sum=0;
        for ( count=0;count<ChannelNumber;count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sum += ADCConvertedValue[count][i];
        }
        ADValue[i]=sum/ChannelNumber;
    }
}

为什么在别的函数中访问ADValue[1]就特别容易死掉啊??

楼主:
重入问题?一定要先关闭总中断?

网友(2013-08-29):
引用 网友A:
貌似不行,向dsPIC的DMA有分散模式,这样可以设定每个数组的长度以及数组的数量,然后DMA每次传输会在不同 ...

在多通道ADC转化的时候,DMA中断里应该怎么处理啊,

网友(2013-10-26):
假如有3个通道连续采集50次,那么采样的顺序是1、2、3、1、2、3、1、2、3。。。DMA依次传输采样值存到数组中,所以二维数组中的第0号元素全部是通道1的数据,1号元素全部是通道2的数据。。。

网友:
正在用啊,留下脚印

网友:
这个可以,这样用。
你在ADC的初始化中,规定好转化的顺序;并且启动ADC -> DMA
在DMA中,设定转换完成的数据存放位置;为了避免后面的ADC,冲掉前面的,可以将数据存贮区设置的大一些
在读取数据的时候,数据就是按照转化顺序完成的。
注意
读取数据间隔时间与adc采样周期的配合,防止数据被冲掉

网友(2014-01-13):
多谢楼主的解答。

网友(2017-03-01):
要用测电流,多谢楼主分享!

网友(2017-06-08):
多谢楼主分享,提高CPU利用率DMA功不可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