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V蓄电池充电电路

楼主(2012-05-29):
6V蓄电池充电电路有做过的吗?不要用单片机,用其他常见的零件就行的,要求欠压时可以自动充电,充满后可以自动断电,最好是恒流充。我用可调电源充,电流能达到1.5A,这样对电池伤害太大了吧。请朋友们赐教下吧!(电路输入端是7.5V-12V的直流电,蓄电池是6V/4AH的。)

网友:
用LM393就可以做到吧

网友:
同求,不过我需要的是12V的充电电路。蓄电池充电电流太大会对蓄电池的寿命有影响,快充满时采用涓流充电为佳。

网友:
坐等高手解答。。。

网友:
一个317就能解决,具体到手册上去找吧…………

网友:
4AH的铅蓄电池用1.5A的电流充电确实有点大了

网友:
一般用1/4左右电池容量的电流充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可不可以说下工作原理?因为我要给6V电池充电,里面的参数可能要修改下。

网友:
常见的电源,都有限流功能的

网友:
比较简单的就是像34063那样的开关稳压器, 本身就有限流-----限流限压, 用于铅酸电池是可以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