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LGT仿真器无法连接目标板-已解决-R3焊错

楼主(2012-05-29):
星期天收到的板,驱动/升级正常,换过JTAG MKII的固件,又换回JTAG ICE的固件,都无法与目标板连接,JTAG ICE与目标板连接时显示下面的对话框,与另一位网友的现象相同,但是他加上外部供电后就正常了,我这个还不行.
不知有没有遇到这样问题的朋友.
点"Retry"的时候仿真器上的"DBUG"指示灯会快速的闪烁一下(亮度很低).

楼主:
昨天晚上自己焊一个最小系统板,也是一样的现象,连接不成功.

网友:
未遇到过,只能帮定

网友:
楼主跟我情况一模一样。
我的目标板是散件自己焊的。

网友:
把仿真器的热缩管剪了补焊一下吧,说不定是仿真器虚焊。

网友:
我打板的最小系统板焊好后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,最后发现JTAG接口中有一个GND PIN虚焊了,焊接好后一切OK!

网友:
测下jtag几条线pin to pin是不是通的???

网友A:
R3的10K上拉电阻没有,看看下面帖子的25楼,应该可以帮到你。
http://www.ourdev.cn/thread-5476528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3的10K上拉电阻没有,看看下面帖子的25楼,应该可以帮到你。
http://www.ourdev.cn/thread-5476528-1-1.htm ...

确实是这个问题.
现在已经可以编程了.

楼主:
莫生,邮购部确认一下库存的仿真器是不是还有类似的问题.
应该焊在R3上,实际焊在R26上了.

楼主:
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帮忙,现在可以编程了,贴几张图.
IC之前焊过了,用万用表量过,接口的功能引脚都正常,没有对地短路或开路的现象.
另外我在板上加了个开关,要升级程序的时候按住再通电就行了,就不要镊子捅了.
20mm的透明热缩管是我自己重新封的,很久以前在邮购买的.

楼主:
升级为MKii,在Studio6中也正常了.

网友B:
命苦呀,我的电阻没焊错就是连不上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升级为MKii,在Studio6中也正常了.

Studio6 可以编程加密位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命苦呀,我的电阻没焊错就是连不上。

如果可以识别和升级的话,检查一下SWD 和 SWC的电阻吧,正常都应该有10K的上拉(3.3V),开始我的上拉10K是没有阻值的

网友:
我的也是这个问题,回去补焊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udio6 可以编程加密位吗?

不行.如下图所示: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行.如下图所示:

谢谢测试,看来要多买个ISP的了,不过现在没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