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流电机线圈有电阻?

楼主(2012-05-29):
今天用万用表接在直流电机(12V,1W)正负极,居然有80欧姆的电阻!请问高手们是怎么回事啊?那要是12V,10W的电机,会不会电阻还要大一些啊?

网友:
...............
里面是细铜丝,又不是超导体,怎么会没有电阻????????

网友:
功率越大直流电阻越小。

网友:
功率大,阻值应该越低才是?

网友:
没有电阻就怪了

网友:
电阻=电阻率*长度/横截面积;

功率越大,都是12V,肯定电流越大,横截面积越大,电阻越小;

网友:
那要看电机内部线圈的粗细和长短了

网友:
到时候超导电机就没电阻了,一定会有一天超导电机也是白菜价

网友:
这问题问的

网友:
只要是漆包线做的线圈都有电阻,大小而已

网友:
没有电阻才怪啊,LZ

网友:
电路,电机没学透啊

网友:
今天用万用表接在直流电机(12V,1W)正负极,居然有80欧姆的电阻!请问高手们是怎么回事啊?那要是12V,10W的电机,会不会电阻还要大一些啊?

脑子呢?无语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