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一个满幅度输出的高速运算放大器

楼主(2012-05-29):
求推荐一个满幅度输出的高速运算放大器,电源电压±15V。输出满幅度或者更高。信号是MAX038输出的2V信号,频率低于10MHz,放大倍数能达到10最好。谢谢....

网友A:
输出比电源更高?这扯着我的蛋了。

网友B:
淡定,也不是没有办法,AD815+升压牛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淡定,也不是没有办法,AD815+升压牛

升压牛?什么东东。不了解啊,能说明下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输出比电源更高?这扯着我的蛋了。

至少也要满幅度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淡定,也不是没有办法,AD815+升压牛

网友C:
2V信号是指峰峰值还是什么?
正负15v峰峰值理论可以达到30v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2V信号是指峰峰值还是什么?
正负15v峰峰值理论可以达到30v

2V信号是峰峰值,理论不用其他的很难达到电源电压以上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我仿真了一下,最大输出±20V。
谢谢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比AD811要高了,再次谢谢。顺便问下价格》。。。

网友B:
不幸的是这IC貌似停产了

网友:
AD815  以前的ADSL猫的功放, 据说很hifi

网友:
mowin is right. with a cfb amp + transformers, you can pretty much get whatever output voltage you want (within reason).
10Mhz is small potato for a typical cfb opamp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幸的是这IC貌似停产了

有其替代品么,变压器目前不想考虑。

网友B:
google 电流反馈运放

TPA6120A2现在可以买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google 电流反馈运放

TPA6120A2现在可以买到

谢谢,我看看数据手册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google 电流反馈运放

TPA6120A2现在可以买到

AD815还有货买。

网友D:
AD815 有替代品么?看图挺NB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AD815 有替代品么?看图挺NB啊

AD815还有卖的。

网友:
竟然还有这种东西,内置变压器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