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 DC12V转12V隔离电源,后端接LM2576-5.0,低压时不能工作.

楼主(2012-05-29):
各位大侠,问题如题,需要12V的隔离电源输出电流约150mA,隔离电源的工作范围是9~18V.
当使用LM2576做负载时,供电降低到11V以下时,12V电源输出只有零点几伏;
当使用一个91欧姆电阻做负载时,供电降低到10V时,电路仍正常工作.
具体电路如图.
请大侠不吝赐教!

楼主:
没有大侠关注啊!

楼主:
报告解决方法吧.用示波器看12V隔离电源的输出,不正常时为锯齿波.
把输入电压逐渐调高,输出电压经过约300mS的逐渐上升,后恢复正常.

楼主:
不好意思.习惯性按了Ctrl+Enter,回复就发出去了.
1.12V输出串接一30R/2W的电阻,恢复正常.
2.在2576的控制端使用RC延时,恢复正常.

感性结论: 两个脉宽调制单元有冲突.
理性结论: 有待大侠解惑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感觉是不是DC模块有一特定值的静态电流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