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了很多中电路想驱动高亮LED进行pwm控制失败了,(以解决..

楼主(2012-05-29):
悲剧的,一直想要用PMOS管子来驱动几个1W的LED来当有亮度控制的灯,可以都没有成功
我用的是单片机PWM控制的,下面几种方案都没法用
1:直接接单片机管脚,亮度太低了,PMOS没有完全导通
2:加上拉电阻,接12v电源,也木有办法,以接上单片机也不行了,亮度太低
3:用光耦隔离,然后光耦后用12v电源,也不行,这就奇怪了
4:想知道现在有没有好的数字输入的PWM控制MOS管的控制器用,直接买几个来用用看是否OK...............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结贴。。。
单片机pwm驱动高亮度led记得灯要接在N沟道MOS的D极哦

网友A:
用N型的好控制点吧?管子放在负极控制

网友B:
路子太野了。可以先仔细看下别人是怎么么驱动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N型的好控制点吧?管子放在负极控制

用的是N沟道的。。。而且也是放在负极控制的,可惜的是,太暗了。单片机输出不给力,用的是irf540n的管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路子太野了。可以先仔细看下别人是怎么么驱动的吗?

能帮忙看看有哪些好用的电路么,用过了几种效果都不好。。。

网友:
用N管也是有问题,开机复位的时候有闪亮的情况。还是用P管可靠一点。当然还要看IC的IO复位是怎样的状态了。

网友:
用Pmos,单片机加一个三极管来驱动. 要想完全好用,拿示波器慢慢调波形吧.

网友A:
N管G极加个下拉应该不会有复位的有闪亮吧,正好今天也要搞一个LED台灯来玩,试试看,应像中好像挺好控制的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能帮忙看看有哪些好用的电路么,用过了几种效果都不好。。。

1W的LED啊,350mA的电流,IO直接驱动??上拉??光偶驱动??有可能么?
NMOS也要低开启电压的,PMOS和NMOS都可以,多一个少一个三极管的事。

PS:LED电源要与单片机的分开。如果波形没错就是驱动的问题,频率不用太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N管G极加个下拉应该不会有复位的有闪亮吧,正好今天也要搞一个LED台灯来玩,试试看,应像中好像挺好控制的 ...

小心单片机驱动电压不够哦,我试过,亮度太低,要是成功了记得给个电路什么的看看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W的LED啊,350mA的电流,IO直接驱动??上拉??光偶驱动??有可能么?
NMOS也要低开启电压的,PMOS和N ...

是呀,是驱动的问题,波形PWM波形倒是蛮好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呀,是驱动的问题,波形PWM波形倒是蛮好的

把你的图贴出来看下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你的图贴出来看下吧

就是这样了

网友C:
灯应该接在漏极上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就是这样了

这样试试吧

网友:
用低开启电压的MOS可以不用光偶,直接接在MOS的G极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样试试吧

我了个擦,解决了,灯接在漏极就OK了。。。
io口可以直接驱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灯应该接在漏极上面

晕啊,我试了一下,居然真是那样。。。

非常感谢

网友B:
这基本功啊,打50大板面壁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基本功啊,打50大板面壁去。

一直没有注意到,晕,现在通了。。。

网友:
还是基本功啊

网友:
想问下为什么?漏极和栅极电流区别大吗?

网友:
解决了就好。

网友:
楼主讲解下为什么呢?不懂啊

网友:
你可这样理解:漏极为电流输入,源极为电流输出。
就楼主那样把LED放在源极,加上LED上面的电压差,你单片机的电平不可能驱动管子。因为你没有形成管子导通的条件。

网友:
如果把LED放在漏极的话,相当于源极为0V,门极接IO口,这样的话就会出很大压差。所以MOS管导通了。
这仅个人观点,不能保证准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单片机控制amc7135  就可以了

几天不来,还有回复滴,谢谢啦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