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VDC火牛有11VAC输出是否正常

楼主(2012-05-29):
买了个DC12V火牛,今天拿来一用,一碰被瞬间麻了一下(貌似蚂蚁咬一口),检查发现输出竟然有AC11V  DC输出电压正常!!请教论坛里兄弟,这种情况是否正常?

网友:
标DC12V
出AC11V
你告诉我怎么会正常嘛!

楼主:
像这种情况,是什么造成的?在DC输出时夹带AC输出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像这种情况,是什么造成的?在DC输出时夹带AC输出

正常的,交流整流滤波后理论上电压为原来的1.414倍。带上一定负载后会降低,一般是乘以一个经验常数,比如1.2。

网友:
你是怎么测出有AC 11V的?

网友:
AC11V也至于会麻人。楼主说得并不清楚,AC11V是如何测出的?DC12V是否有经过滤波?

楼主:
直接万用表测DCJ,加水泥电阻负载

楼主:
比较鬼异的是,只是瞬间麻(放在皮肤敏感位置),麻过后就没有感觉。拿开重新来过,情况一样

网友A:
不是搭到JJ上了吧?
普通万用表AC档测DC也有读数的,测DC上叠加的AC电压需要串隔直电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搭到JJ上了吧?
普通万用表AC档测DC也有读数的,测DC上叠加的AC电压需要串隔直电容。 ...

我是在手腕内侧,我想大腿内侧或者JJ上应该更敏感!!以后要测什么液体温度(比如喂婴儿的食物),后面两个地方是不错的选择,绝对安全,哈哈。

网友B:
楼主说的火牛具体指什么啊?做音响的一般把环形变压器叫环牛,EI型变压器叫方牛。
你说说的火牛是变压器吗?还是开关电源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说的火牛具体指什么啊?做音响的一般把环形变压器叫环牛,EI型变压器叫方牛。
你说说的火牛是变压器吗 ...

开关电源

网友:
开关电源也叫火牛?  那变压器的整流电源该叫火猪了?

网友:
AC是用交流档测的吗?交换表笔看看两次的值是否相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