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市场上的GPS天线是不是只能作接收用?而不能作发射...

楼主(2012-05-29):
问一个很BC的问题:   现在市场上的GPS天线是不是只能作接收用?而不能作发射用?

带LNA的肯定是不行的, 那 有没有可以发射GPS信号的天线? 或者发频率在1575.42MHz的天线,可以发也可收的???

各位大侠,推荐一下,刚开始接触GPS,很多不懂的说!!!

网友:
天线本身就是可以收和发的,如果要收发共用天线,一般会有个开关来控制收发。
个人认为:市场上的GPS天线,因为只有GPS接收信号所以都说接受天线,你要是有1575.42MHz的激励源,用GPS天线应该也是可以发射信号的。

网友:
所有的天线,只要可以良好的接收某个频率,一定可以同样好的发出这个频率。
你想造一个只能收某个频率信号而不能发出相同信号的天线,反而是办不到的^_^
当然,你得有相应的发射电路~

网友A:
落落的问1下,GPS可以发射信号给卫星吗??楼主你确定是GPS不是GPRS???

网友:
天线本身在自己的谐振频率上都是能收能发的,纯接收的天线一般不用考虑承受功率,可以做的单薄些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落落的问1下,GPS可以发射信号给卫星吗??楼主你确定是GPS不是GPRS???

LZ应该不是想发射信号给卫星
可能是想弄个发射信号来干扰GPS信号或者模拟GPS信号!

网友:
楼主很可能想黑掉GPS信号,为BD开路吧,呵呵。
大面积屏蔽估计需要很大发射功率和天线,而且对相邻的BD信号肯定也有影响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Z应该不是想发射信号给卫星
可能是想弄个发射信号来干扰GPS信号或者模拟GPS信号! ...

那个活是北朝鲜的RZ军方干的.平时而非战时进行这种远程干扰,等于免费帮助别人测试各种战争工具的导航抗干扰能力。

1.5g接收天线一般功率容限非常小,用来发送100mW功率都困难。这种天线一般强调的是全球方向性特性。

楼主:
现在在市场的GPS天线都有电路板的,里面有低噪声放大器,这个是单向,这种是有源的,这个应该不可以用来作发射的!!!!!

对于无源的GPS,没有研究过,想知道无源的是不是又向的,即可收也可发!!!!

网友:
似懂非懂长见识

网友(2013-05-06):
我的观点是:GPS模块的天线,不能作发射天线。
天线相关的技术,请看中国业余无线电运动相关的网站,WWW.HELLOCQ.NET
可结识许多专业技术人员,还有专业的资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