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老芯片 INTEL 8253,读数据问题

楼主(2012-05-29):
INTEL 8253,可以正常写入控制字,并输出正确波形;想要读出计数值,但一写入锁存命令,即RL0,RL1都=0时,正常波形也没有了,读出数值始终为0;
调整时序;在读之前加入控制判断GATE都无效,遂请教,多谢。

#include <reg52.h>     //包括一个52标准内核的头文件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<stdio.h>

sbit A0 = P0^0;
sbit A1 = P0^1;
sbit nWR = P0^2;
sbit nRD = P0^3;
sbit nCS = P0^4;

sbit gate = P2^4;

void init_82c54(void)
{
        A0 = 1;
        A1 = 1;
        nWR = 1;
        nRD = 1;
        nCS = 1;

        gate = 1;
}

void write_cntl_82c54(unsigned char cnt_no,unsigned char mode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cntl_byte;
        cntl_byte = 0;
        A0 = 1;
        A1 = 1;
        //SC位
        if(cnt_no==0) {cntl_byte &= 0x3f;}
        else if(cnt_no==1) {cntl_byte &= 0x3f; cntl_byte |= 0x40;}
        else if(cnt_no==2) {cntl_byte &= 0x3f; cntl_byte |= 0x80;}
        //RW位
        cntl_byte &= 0xcf;
        cntl_byte |= 0x10;
        //MODE位
        if(mode==2) {cntl_byte &= 0xf9; cntl_byte |= 0x04;}
        else if(mode==3) {cntl_byte &= 0xf9; cntl_byte |= 0x06;}
        //BCD位
        cntl_byte &= 0xfe;
        //写入
        P1 = cntl_byte;
        nCS = 0;
        nWR = 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nWR = 1;
        nCS = 1;
}

void write_data_82c54(unsigned char cnt_no,unsigned char indata)
{
    //选择counter
        if(cnt_no==0) {A0 = 0; A1 = 0;}
        else if(cnt_no==1) {A0 = 1; A1 = 0;}
        else if(cnt_no==2) {A0 = 0; A1 = 1;}
        //写入
        P1 = indata;
        nCS = 0;
        nWR = 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nWR = 1;
        nCS = 1;
        A0 = 1;
        A1 = 1;
}

unsigned char read_data_82c54(unsigned char cnt_no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cntl_byte;
      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;
        cntl_byte = 0;
        A0 = 1;
        A1 = 1;
    //gate = 0;
//counter latch模式
        //SC位
        if(cnt_no==0) {cntl_byte &= 0x3f;}
        else if(cnt_no==1) {cntl_byte &= 0x3f; cntl_byte |= 0x40;}
        else if(cnt_no==2) {cntl_byte &= 0x3f; cntl_byte |= 0x80;}
        //D5,D4位
        cntl_byte &= 0xcf;
        //写入
        P1 = cntl_byte;
        nCS = 0;
        nWR = 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nWR = 1;
        nCS = 1;
此处写锁在命令,一执行后,正常输出波形就没有了。

        //while(1);
//读总线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//选择counter
        if(cnt_no==0) {A0 = 0; A1 = 0;}
        else if(cnt_no==1) {A0 = 1; A1 = 0;}
        else if(cnt_no==2) {A0 = 0; A1 = 1;}
        nCS = 0;
        nRD = 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//读出
        read_byte = P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nRD = 1;
        nCS = 1;
        return read_byte;
}

void main(void)        // 主程序
{
        uchar c1,c2;

    //system_init(); //系统初始化

        init_82c54();

        write_cntl_82c54(0,3);
        write_data_82c54(0,0x55);
                //write_cntl_82c54(0,3);
                //write_data_82c54(0,0x55);

        Delay400Ms();

        P3 = read_data_82c54(0);
}

网友(2013-05-01):
以前用82c53出pwm,想不起细节了,邦顶

网友(2018-01-04):
虽然时间有点久了,还是想弱弱的问一句: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,我最近也碰到跟你一样的问题了,一读8253芯片,输出就没有了

网友A:
我的调试好了,把计数初值设置为16位的,然后读的时候读两次,就正常了,但是前面是把计数初值设置为8位的,读一次,就不正常,暂时还没想通为什么

网友(2019-03-31):
引用 网友A:
我的调试好了,把计数初值设置为16位的,然后读的时候读两次,就正常了,但是前面是把计数初值设置为8位的 ...

芯片资料上面说 读俩次

网友:
靠,还有人玩这个,我被这个坑货好多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