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接口、高品质移动电源电路全开源!

楼主(2012-05-29):
今天开源一个自己工作闲暇时设计的移动电源电路,原理图、PCB图、物料清单、说明书全套提供。各位随意看看,有帮助就收下吧。

设计背景:这个移动电源电路的设计是不在乎元器件成本,手边有什么就用什么,所以想批量化的就免了吧,电路成本较高^_^

移动电源电路介绍:

1.充放电单一MINI USB接口,通过ID引脚的高低电平判断充放电模式,USB输入防反设计;

2.充电芯片选用Ti的BQ24103A,0.5%电压精度,具有增强安全特性的过电压、过电流、短路、过温等保护功能;

3.电芯保护使用精工的S8261;

4.升压芯片选用LT1935;

5.主控是STM32;

参数设定:

充电输入电流设为500-600mA之间,以便自己使用电脑USB接口充电。放电电流在800mA以下是没问题的,所以请不要对PAD充电。

保护功能:
电池低压保护 2.5V
电池过压保护 4.35V

充电功能:
预充电电流 100mA
预充电门限电压 3.0V
恒流电流 600mA
恒压电压 4.2V
截止电流 100mA

放电功能:
输出电压 DC 5V
输出电流 Max 800mA

电路板的效果图如下:

移动电源实际图如下(手机照的,见笑):

楼主:
PCB图有10M左右,死活传不上来,就传个GERBER文件,直接可以打板。

网友:
顶起来,最近有这个想法了,数码产品太多了,电池不够用啊!

楼主:
放电时,呼吸灯频率快慢指示当前电量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PCB图有10M左右,死活传不上来,就传个GERBER文件,直接可以打板。

感谢分享,请问一下ID识别是怎样的?是不是充电到时候ID是高电平,放电的时候ID就接地了?

网友:
我的手机9220充电电流是1A,估计设计得考虑1.5A了,LZ这个就不能用了。不单是9220,很多大屏手机都在1A附近。

网友:
收藏一下,以后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谢分享,请问一下ID识别是怎样的?是不是充电到时候ID是高电平,放电的时候ID就接地了? ...

是的,充电ID是高电平,放电的使用OTG转接线,ID就接地了

楼主:
源程序忘了上传,补上。

网友:
高级移动电源。

网友:
高级移动电源,

网友:
不错~不知效率如何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充电ID是高电平,放电的使用OTG转接线,ID就接地了

明白,谢谢

网友B:
这个成本太高了

网友:
有个移动电源弄坏了,整准备修理一下,看能不能参考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成本太高了

哈哈,自己用的,不考虑成本

网友:
楼主传个BQ24103A的封装吧,正好有芯片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哈哈,自己用的,不考虑成本

隔壁还在卖方案
你就公开了自己的了

网友:
壳子不错,正合适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隔壁还在卖方案
你就公开了自己的了

呵呵,这东西还卖方案?随便找人都搞的出来。

网友D:
谢谢楼主分享。但是有个问题没搞明白,为什么升压芯片使用LT1935?主控MCU和充电电路都花了那么大的成本,显然是比较最求完美的,至少充电部分是吧,MCU使用STM32就当做是顺手吧。从数据手册上看LT1935在3.3V输入,5V 800mA输出时效率仅87%。如果是用LTC1700就好了,就是电路要复杂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谢谢楼主分享。但是有个问题没搞明白,为什么升压芯片使用LT1935?主控MCU和充电电路都花了那么大的成本, ...

电池电量放电终止时电压为3.5~3.6V,使用LT1935是因为手边就这升压芯片多,87%左右的升压效率可以接受。

网友:
这个要占个位,顶一顶。。

网友:
这个方案虽然成本高,但很有启蒙意义。收藏了,非常感谢。

网友:
很实用的东东

网友:
这个必须顶

网友:
好东东,看看怎么辨别ID

网友:
正做了一个,成本应该比这个要低好多,没用单片机。等打板,测试完以后也来传上来

网友:
顶起来,这个好啊,很实用

网友:
坦率地说,作的真不错

网友:
资料很好!!!

网友E(2012-07-11):
不知道楼主的外壳 是用什么现成的东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知道楼主的外壳 是用什么现成的东西。

是我们公司一个电池的外壳

网友:
楼主威武,正好手上有几个18650 不知道干什么呢

网友F:
赞一个楼主的电源~

随便也想自己闲置的18650电源拿来用上,但对充电回路中Q1,Q2的工作原理没有弄明白~这两个MOS是如何工作的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赞一个楼主的电源~

随便也想自己闲置的18650电源拿来用上,但对充电回路中Q1,Q2的工作原理没有弄明白~这 ...

Q1防止输入反接,同时在有些电路中可以防止电源倒灌;
Q2由Q4控制充电/输出电源是否提供给BQ24103A,因为在放电和休眠时,这个一定要截至,否则功耗控制不住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Q1防止输入反接,同时在有些电路中可以防止电源倒灌;
Q2由Q4控制充电/输出电源是否提供给BQ24103A,因为 ...

谢谢楼主的回复~
但Q1如何能导通呢?其D端为VIN/OUT+也就是5V,G端与S端如何能形成负压呢?
还请楼主解答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谢谢楼主的回复~
但Q1如何能导通呢?其D端为VIN/OUT+也就是5V,G端与S端如何能形成负压呢?
还请楼主解答 ...

呵呵,要知道MOSFET是有个寄生二极管的,电压直接导通(电流基本为0,可以看成浮压),但Q4导通后,GS的负压不就有了吗…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呵呵,要知道MOSFET是有个寄生二极管的,电压直接导通(电流基本为0,可以看成浮压),但Q4导通后,GS的 ...

哇咔咔,这个二极管即能让MOS导通又可以防反..
见识了..

网友G:
牛人呀!STM32不加晶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牛人呀!STM32不加晶振?

有内部啥,自己去看文档,无语……

网友:
楼主您的S8261 VM脚悬空基本上就是省掉了S8261的过放电流保护,是吧?

网友:
该打,看错了。
悬空的是DP。

网友H:
楼主,在PCB界面下,按TP,在PCB Editor界面下打到True Type Fonts。点它,再在右边将那个Embed True Type fonts inside PCB  documents前面的勾去掉。你的PCB就会很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楼主,在PCB界面下,按TP,在PCB Editor界面下打到True Type Fonts。点它,再在右边将那个Embed True Type  ...

谢谢,这个功能以前不知道

网友:
楼主可以先把文件分割后再上传呀

网友:
顶一下,等有空也做个来玩玩。

网友F(2012-08-11):
OTG转接头内部是不是把ID接到地上了呢?这样插上OTG线以后电源就做Master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OTG转接头内部是不是把ID接到地上了呢?这样插上OTG线以后电源就做Master了? ...

yes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yes

哈哈,谢谢楼主。
在楼主的USB D+和D-上并联的电阻是用来做什么的呢?
特别为某些机型做的匹配?

网友:
都是牛b人物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哈哈,谢谢楼主。
在楼主的USB D+和D-上并联的电阻是用来做什么的呢?
特别为某些机型做的匹配? ...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移动电压!

网友:
记号  回头做一个

网友I:
楼主,凌特那芯片在哪里买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楼主,凌特那芯片在哪里买的?

我还需要自己买芯片吗?搞笑

网友J:
楼主怎么不做个成品,特别是pcb板子也方便坛里兄弟呀
正在想要不要买一个呢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我还需要自己买芯片吗?搞笑

什么叫“搞笑”? 也太瞧不起人了吧   只要你不是凌特原厂的或代理,或申请的之外,你的芯片不是买来的还是自己做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什么叫“搞笑”? 也太瞧不起人了吧   只要你不是凌特原厂的或代理,或申请的之外,你的芯片不是买来的还 ...

懒得理你,这边芯片都是采购买,我怎么知道在拿买?这不是搞笑吗,你们公司难道没采购?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楼主怎么不做个成品,特别是pcb板子也方便坛里兄弟呀
正在想要不要买一个呢 ...

太麻烦,我又太懒……

如果你出邮费,我不介意送你一块空板。

网友:
正准备自己做一个用呢,谢谢楼主的资料
= = = = = == = = = = = == = = = = = =
楼主能否方便把原理图转成pdf格式呢,偶只有protel 99,木法打开,谢谢了

网友(2012-09-26):
移动电源

网友:
这个要收藏下!

网友:
做的很不错,从电路设计到外壳都很有创意,就是成本高了点,一般人做不起。

网友:
不错的移动电源

网友(2012-10-27):
最近在捣鼓这个东西,先占个位吧,谢谢楼主

网友:
非常不错的,学习下

网友(2013-03-27):
不错,拿下来参考参考

网友(2013-06-28):
这个移动电源太贵,成本太高。

网友:
mark,留着以后看

网友:
楼主你好!
D- D+的匹配电阻是如何决定充电电流的?

网友:
东西好多,完整啊,收藏,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完。。。

网友:
请教原理图用什么软件打开?

网友(2013-08-06):
用一个ARM做移动电源?输出还只有800MA,牛刀杀鸡啊

网友:
最近要做,不过成本要控制    学习了!

网友:
顶一个,打算研究研究

网友:
记号一个,学习程序

网友(2013-09-13):
原理图 是什么软件画的?

网友:
移动电源,顶一个

网友(2013-12-29):
学习了,移动电源。。。。

网友:
请教下,数字地和模拟地怎么处理,我画电路图不知道那些事DGND那些该是AGND

网友(2014-03-18):
stm32数控移动电源,顶楼主!

网友:
刚买了diy的坏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PCB图有10M左右,死活传不上来,就传个GERBER文件,直接可以打板。

请把电路另存为protel99格式的,小很多的。

网友(2014-04-17):
外壳是i在哪里做的?

网友(2015-05-19):
确实,这个板子的价格成本高一些

网友:
做的不错啊,学习中

网友(2015-06-27):
这个真不错,标记一下,

网友:
做这个东东是挺有意思的

网友:
楼主V5,一直玩编程,比较少弄硬件的,希望可以学习学习。

网友:
看起来不错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