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局变量自动改变

楼主(2012-05-29):
今天调试程序的时候发现 表示状态的参数status,在程序运行中,不定时的会变为0,不知道是什么问题
当我把这个参数定义,放到另一个文件中,该问题就没出现,
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?如何避免?大家帮帮忙。。。

网友A:
整个工程里面查找“status”
看什么地方错误的写入了它
这是最常见的原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整个工程里面查找“status”
看什么地方错误的写入了它
这是最常见的原因

找过了,但是发现逻辑是对的。。。

网友A:
不常见的原因:某个全局的数组(或者系统堆栈)越界,结果冲掉了这个变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常见的原因:某个全局的数组(或者系统堆栈)越界,结果冲掉了这个变量 ...

好的,谢谢,貌似有这种可能,我把status换了个地方定义,结果另一个全局变量出问题了,status倒是正常了,我再查查看。。

网友(2012-08-02):
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