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-5V电源,能搞死人

楼主(2012-05-29):
最近用TPS60403做个电源模块,输入电压4.7V左右,输出电压却只有0.45V,而正常是-4.7V左右,差的太大了,我不知道那块出了问题。
请大神解答解答。

原理图

坐等解答

网友:
直接搞个TPS6040电感都不用

网友:
1、输入增加电容
2、输出LC去掉,电荷泵输出电流较小,纹波可以接受
3、检查硬件焊接是否良好,可靠

网友:
看错,楼主量一下 电感两端是否有压差

网友:
TPS的啥价???

ST 有专门的-5V输出IC。

网友:
C30短路或者断路?

网友:
C30太小,取4.7uF或者以上,很奇怪,我用这个东西很多了,有一次买了一批有问题,我以为是假货,于是找TI申请了5个样品回来一测试,发现跟我买的一样不能正常工作,似乎和DATASHEET上的写的电容参数不一致,发现能过调整C30可以输出正常。

网友:
7660也很好用

网友:
兄弟,你的片子已经烧掉了。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,后来发现是片子烧掉了,可能买的是假货

网友(2012-08-02):
8成是输入端没有加电容....

楼主:
我电路设计有问题,片子直接烧掉了,感谢各位的帮助

网友:
吓我一跳,我还以为是把人给电了

网友:
电容的问题吧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