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装编译都没有问题,下载HEX时出错了

楼主(2012-05-29):
avrstudio4.18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目标板电压不足,参考下面的帖子
http://www.ourdev.cn/thread-5476362-1-1.html

楼主:
看了其他人的问题,原来是没有外接电源的问题。
量了一下,单靠仿真器供电,VCC只有2V,加上电源VCC达到3.7V。
还注意到一个问题,当出现一次该问题后,需要将仿真器断电后再连接,才能正常,否则VCC即使正常也会出错。

网友:
俺开始用的时候也发现了。。。不过没当回事,所以也没贴在论坛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