咪头方法问题

楼主(2012-05-29):
咪头信号信号采集这样连接是否可行?现在的问题是运放输出信号要手接触拍动咪头信号才明显,有一定距离后输出信号就不明显了。是否是运放增益不够还是电路有错误?

网友A:
信号通过C21直接耦合到R40和R41的分压上,这样会引入电源噪声的,除非电源已经很干净。
总之不建议这样的电压偏置方式。好一点的方法是多用一个运放专门做一个偏压的跟随,在跟随之前可以在分压点上用足够的电容电感进行滤波,这样中性电位点要稳定很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信号通过C21直接耦合到R40和R41的分压上,这样会引入电源噪声的,除非电源已经很干净。
总之不建议这样的 ...

谢谢指点,但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手拍动咪头输出才有明显的反应,让咪头接收声音的话放大效果一点都不明显,不够ad采样。。我的放大电路部分是否还有问题?

网友:
我也觉得耦合方式不好,先把R40和R41加大到200K试试?

另外C20和C25也小了,换成1uF-10uF的试试

网友(2014-12-31):
嗯,涨姿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