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uartus II软件设置问题求助

楼主(2012-05-29):
我用的芯片是EP2C8Q208,想在里面放置偶数个的反相器,来实现几个纳秒的延时,但是编译之后发现反相器都被优化掉了,就剩下一条线,请问下怎么设置能让它不被优化掉
因为最近在写一个OTDR的数据采集程序,里面对时间的要求挺高的,想弄一个几纳秒的延时,头好大,向大家求助了

网友:
刚接触这个,quartus还不熟,是否有优化等级这么一说呢

同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DP 原语

UDP原语是啥?  能否详细解释下,拜托了

网友:
只用VHDL 写过简单的程序

网友:
记得用Xilinx ISE写Verilog时,使用关键字(*KEEP = 1*)可以让编译器在编译的时候不优化,这样就可以把很多编译器认为没有用的反向电路保留下来。
Quartus II应该也可以的吧。

网友B:
不正常的使用方法,所以被优化掉了。比较正规做法是通过FPGA的IO脚输出,然后经过一定的电阻电容,然后再输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正常的使用方法,所以被优化掉了。比较正规做法是通过FPGA的IO脚输出,然后经过一定的电阻电容,然后再输 ...

我想在FPGA内部实现,有木有靠谱一些的方法。我刚试了lcell 串联的方法,这个不会被优化掉,但是,,,抖动有些大

网友:
如果想精确的控制延时时间,就需要手动布局布线了。至少需要将延时电路部分手动布局布线并固定下来。否则每次综合的时候结果都会不一样的,延时也就不一样了。
在ISE中手动布局布线使用PlanAhead工具,QuartusII里对应的工具不清楚叫什么.

楼主:
差点忘了自己还在这发了个帖子,问题已经解决。就是通过在quartus II里面,建立原理图,然后调用lcell,进行串联的方式。基本上算下来,四个lcell单元可以延时1ns 。 我在8楼的时候说抖动有些大,是因为当时用的电源太差了,噪声很多(买的开发板,没想到这么差劲),换了公司自己做的板子,效果非常好!

网友:
LZ还是用timequest做延时约束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差点忘了自己还在这发了个帖子,问题已经解决。就是通过在quartus II里面,建立原理图,然后调用lcell,进 ...

楼主在做OTDR的东西,纳秒级的信号只能在芯片内部产生,能输出不?我做的是BOTDR的东西,想输出来着,后来给打消了

网友:
楼主说的  值得MARK一下  以后说不一定用得上,在此先谢过了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