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F249要不要加上电复位电路?

楼主(2012-05-29):
MSP430F249内部有POR,那还要加上电复位电路吗?/RST管脚一直是高电平,通过上下电来复位CPU,行不行,会不会引起复位不完全?

网友:
我的加了个100K上拉,没有任何问题

楼主:
光一个100K的上拉电阻,不加电容什么的?

网友:
最好加一个,除非你的电源品质很好很稳定,这个应该没什么成本吧!

楼主:
那么我想请教下,如果/RST管脚一直是高电平,即使CPU掉电后也是高电平(从电池那边供电过来的),那么通过CPU上下电也能确保CPU的复位吗?POR电路的复位时间是不是就是从VCC达到了上电复位的阈值就马上延时上电复位定时器的时间,timeout后复位完成?能复位完全吗?

网友:
最好按规格书来设计,复位电路非常重要,虽然测试可能没发现问题,但是批量后就不好说了。

楼主:
那430内部的上电复位电路是起什么作用呢?既然有了这个功能是不是就是不需要外围再搭呢,虽然就几个元器件?我只是想了解清楚一点。

楼主:
顶起来,求大侠

网友:
和149一样,可以兼容记得。

网友:
接一0.1uf电容就够了

楼主:
/RST一直是有电压的(单独供电),变化的只是供电电压。

楼主:
继续别沉了哦

楼主(2012-07-09):
没有人回答了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