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小电机堵转电流检测的方案

楼主(2012-05-29):
堵转电流在400mA左右,MAX471检测堵转电流,AVR通过AD读取电流值,如堵转,则控制电机关闭。大家看看这个方案是否可行,多提提意见。

网友A:
有些专用芯片自带过流保护功能,保护后就是关闭功率输出,并输出一个逻辑信号。 并且保护值的大小可以通过电阻来设置

再或者直接用AD检测采样电阻来实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些专用芯片自带过流保护功能,保护后就是关闭功率输出,并输出一个逻辑信号。 并且保护值的大小可以通过 ...

感谢你发表意见,我会考虑的

网友:
最简单就是一个三极管+3个电阻,其中一个采样电阻,0.2欧姆左右

网友B:
可行性是有的,还需要好好调调,防止误判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行性是有的,还需要好好调调,防止误判。

这个当然,谢谢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当然,谢谢啦

我正在调步进电机,也有这个想法~

网友(2013-04-17):
我也遇见这问题了

网友(2013-07-24):
你好,你的这个堵转方案做出来了没有

网友(2014-02-13):
哪用这么麻烦,在电机驱动IC的GND端串一个3~5欧的电阻,在电阻一头接一个NPN的三极管。C极接一个普通IO口加一上拉电阻。当电机堵转时,串联的电阻两头电压大于0.7V,三极管导通。堵不堵的只要读IO口状态就可以了。至于启动时的大电流状态,加个延时就得了。

网友:
MAX471已经停产了,换个高边电流检测IC,是可行的。

网友(2014-04-07):
我晕,没想到居然碰到了

网友(2015-04-21):
BTN7971B,省钱。高边检测那个芯片还是蛮贵的

网友:
自恢复保险丝

网友(2019-04-08):
你好  可以分享一下吗  我也要用到

网友:
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4-7倍,你需分清这个电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