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正通知:LGT仿真器成品,有一批次的板将R3错焊到R26上了

楼主(2012-05-29):
(内容已被屏蔽)

网友:
坐老大的沙发哦

网友:
搞个二手贴片机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搞。拿给人焊是最好的 :)

焊接人工费是12RMB一小时?

网友:
问题是一个小时焊接多少呀?

网友:
建议阿莫新建一个帖子,名字叫做“LGT已知的问题和解决方法”“LGT应用注意事项”之类,就像我见过的很多电脑主板或者一些产品,都会注明一些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。里面集中反映的问题和由于手册不详,使用者疏忽而产生的不是问题的问题的相关帖子内容和链接。让大家在应用中出现问题时,集中在这个帖子里面找。不用散乱的在整个版块找。帮助大家解决了问题,这个芯片的推广更顺畅了。

网友:
阿莫,如果要拿给人做回流焊的话,那个新唐(应该是这个吧)的片子焊盘要改小来,否则会焊得很难看的。
那个ISP的座也最好改成直插,能用浸焊,可以省很多人工。

网友:
貌似散装JTAG缺货了的 请问啥时候再上架?

网友:
焊接人工费都是按照焊接点来计算的,一般1.5--3分一个焊点,根据焊接点的多少和各种因素而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正在安排成品的生产。 散装的可能不再供应。

酱紫, 那成品也行 顺便等8pin的LGT上架

网友:
打开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CurrentControlSet\Control\COM Name Arbiter
把ComDB删除后,会重建所有COM口

就不会出现一串的使用中的串口号

网友:
所说的批次包含V1,V2版本的么
V2成品板, R26有10K电阻, R3没有, 这要换位置吧????????????????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