仰天长叹呀,这些INA128都来自哪里呀.

楼主(2012-05-29):
我有一个板子.里面用了12片INA128,几年来一直很正常.
从今年开始,14元买的INA128就老出问题,表现在高温不准.换25元的就好了,外观是看不出来的.
从前天开始,妄图自己用3只运放将INA128替换了.
我筛选了许多渠道来的电阻,就是不行,也表现在温度特性不好,连续40个小时首在恒温箱前,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了.
别告诉我有精密电阻,那样成本会比买25元的INA128贵多了.
差动放大器真是伤不起呀.
那里有便宜好用的贴片电阻呀,要求温度特性好,价钱低于0.2元/只.

网友A:
这个太难了。

我建议你还是 用 25元的 ina128 吧,  是不是做 ad采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太难了。

我建议你还是 用 25元的 ina128 吧,  是不是做 ad采用?

没错,a/d用的

网友:
第一次离大师这么近。我是来混的,不能提供什么有用的信息

网友B:
答案很明显:来自拆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答案很明显:来自拆哪。

看来也只有这种解释了,害得我巨累,白吃了这么多肉.

网友:
汕头最多

楼主:
是的大多是汕头的,真是搞不明白,他们真有这本事自己打品牌呀,其实这些芯片在常温下指标还是不错的.

网友:
鄙视中国山寨,我现在从不要国产芯片

网友:
我以前买过一个功放管2SA1301,后来测试竟然是NPN的。太牛B了,PNP的标号也会出NPN的。

网友:
电子市场买芯片,假的很多,特别是比较偏门或单价高的芯片

网友:
现在的假芯片是无孔不入啊。

楼主:
我今天已经做出来了,但没什么意义,这是一个值得反思和回味的故事.
首先,最搞笑的是前两天用的OP07全TNND假的,所以狗屁芯片遍地都是,完全达到了诲人不倦的地步.
再其次,微调用的BOURNS是假的,这个倒是当时就发现了.
最后,三片op07加6个高精度低温飘电阻,成本接近20了,所以几乎徒劳。
唯一的希望是定的0.25元一只的低温飘0805电阻如果是真的,还有点意思,但是货没到不知道结果,估计也是死的时候多。
即便是这样成本也达到13元,细细想想都16位ad了,还真在乎10元吗,何况隐患一堆。

网友:
美军一样被贵屿货坑。
淘宝上那些汕头的卖家还算有点良心,标汕头就是说自己是贵屿货,还有更坑人的标深圳按时自己是原装的,其实是贵屿的。

网友C:
平时用用,找汕头人,要原装原字的。如果要用在产品里,叫他们用原装原字的片子翻新。这样可以保证性能。

你可以找淘宝的:汕头华扬电子,有原装原字货
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id=12955270559&

网友C:
精密电阻你要求什么级别的,温度系数如何?这个东西我有认识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精密电阻你要求什么级别的,温度系数如何?这个东西我有认识的。

想不到把大师也给引来了.我想要贴片的电阻,温飘最好在10ppm,不然25ppm也将就.阻值分别是1k,10k,56k.0805或1206的都行
其中56k的要求高点,因为用在最后的那个运放上,直接导致共模抑制比的好坏.其实只要是40-80k之间的都行,要精密点的,起码0.1%,不然四只一套再挑选就累了.
另外,还想买lm3999z,这个东西用起来比较简单,指标只比lm399差1-2倍.也可以达到2-3ppm/度,已经买了几个拆机的6元一个,还可以,新的也不贵,15元左右.

拆机的ina128我用过几次,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的,但是有时外观无法保证,这个还是考虑要用新的
实际上,作仪表放大器是很艰难的,自己做无论如何都不会赶上ina128的指标,考虑到实用为主,能用就行了。

最近我想用24位的ad做个5位半的表头,直流的,肯定有许多不懂的地方,希望到时您在百忙之余可以不吝赐教。
您提供的链接开起来确实有许多好东西,我要仔细消化一下。

再次感谢您的回复

网友:
有一个网址需要记住,知道什么地方的东西靠谱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平时用用,找汕头人,要原装原字的。如果要用在产品里,叫他们用原装原字的片子翻新。这样可以保证性能。

+1

还有汕头腾飞也不错。
淘宝有好几家天猫店和皇冠店都是全新和翻新混着卖,虽然价钱一看就不对劲,问了会老实说是翻新的,但总觉得不靠谱,特别是担心买到接脚的和remark的,所以宁愿买原装拆机连洗都没洗过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+1

还有汕头腾飞也不错。

谢谢,看了腾飞的铺子,真有我一直想要的东西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平时用用,找汕头人,要原装原字的。如果要用在产品里,叫他们用原装原字的片子翻新。这样可以保证性能。

这个是靠谱的店家, 别要翻新的, 因为翻新过程后,有相当概率会造成芯片损坏, 因为这个过程会酸洗,电镀.
自己玩,还是拆机不翻新的吧, 店铺应该是http://sthydz.taobao.com/

另外电阻方面,2毛5就别想10ppm的电阻了. 如果25ppm能卖2毛5就是极其极其便宜了

网友:
前不久问过,国产25ppm 0.1% 0603 2毛整盘不拆。

网友C:
楼主我劝你彻底打消选购精密电阻的梦想,电阻除了有温度系数外,还有老化,能保证10PPM温度系数的电阻,时间一长它的老化会超过10PPM,成为稳定性的首要因素,金属膜电阻的老化影响远超温度系数。而且有些国产的“精密电阻”滞回特性不好,经过一个温度循环,阻值不会回到变化前的值!要达到10PPM温度系数和老化指标的电阻只有金属箔电阻,但是这种电阻一个的价格就可以买一个INA128了。

拆机的东西如果你嫌品相不好,可以叫卖家帮你翻新的。可以搞的和全新一样的外观。翻新过程对性能影响也不会太大。

另外电压基准不要选那种什么LM3999,后面3个9的,我对它印象不好。2个9的还可以.而且LM3999的货源不稳。我觉得你还是选货源稳的MAX6350和AD586LN比较好,指标也很不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我劝你彻底打消选购精密电阻的梦想,电阻除了有温度系数外,还有老化,能保证10PPM温度系数的电阻,时 ...

您说的很对,我完全照办.
还是把注意力放在INA128上.
mx6350我从没用过,这几天赶快搞两个测试一下.谢谢

网友:
MAX6350是5V的,MAX6325是2.5V的,这个性能很好的,买来就用吧。但是假货横行,小心中招。

网友B:
拆机的AD587LN不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拆机的AD587LN不错。

谢谢,也搞两个试一下.我感觉卖拆机零件的都挺内行的,这个AD587LN性能不错,价钱是lm399的一半左右.
看来我手里的6元lm3999真的白搞了

网友:
前一段买了一批10ppm的电阻,一个十元

网友:
最近也被翻新货害的够呛,英飞凌的BTS410以前都没问题,最近状况不断

只能价格提高一个档次换货源了

网友D:
用INA826吧,$1.1/k
我也是刚试用,替代INA128的,找TI申请的样品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INA826吧,$1.1/k
我也是刚试用,替代INA128的,找TI申请的样品

谢谢,看了下手册,性能很不错.搞几个试一下,要是没问题的话,全面替代ina128

网友:
腾飞是这家公司吧
http://shop34363202.taobao.com/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平时用用,找汕头人,要原装原字的。如果要用在产品里,叫他们用原装原字的片子翻新。这样可以保证性能。

他的东西并不便宜,原来在他那里买的拆机旧货AD780是15元,我前几天买的原装AD的才18元。
我在他那里买过的LTC2400,当时好像是15元,现在他价格是22元,全新凌特的也是22元啊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想不到把大师也给引来了.我想要贴片的电阻,温飘最好在10ppm,不然25ppm也将就.阻值分别是1k,10k,56k.0805 ...

仪表放大器我推荐你用AD8221,才10元多一点点吧,性能非常不错了,而且这芯片引脚排列特殊,汕头那些人打磨芯片改型号搞不定,假货不多。
仪表放大器很多引脚兼容的,基本上汕头老都是打磨后统一打贵的型号来卖的。
10ppm电阻很容易定做的,只要一次订货量超过1000元,国内厂家也做的可以了,5毛左右。
这家送过我5ppm的大电流采样电阻,金属箔的他们也做   WWW.JNXCDZ.COM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仪表放大器我推荐你用AD8221,才10元多一点点吧,性能非常不错了,而且这芯片引脚排列特殊,汕头那些人打 ...

谢谢春风,我会和济宁的那个厂联系一下.虽然这次搞替代INA128以失败告终,但这次对3运放结构的放大器又有了更深的认识.
我会把3运放结构的放大器用在其他场合.所以采购到便宜好用的电阻是必须经历的事情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他的东西并不便宜,原来在他那里买的拆机旧货AD780是15元,我前几天买的原装AD的才18元。
我在他那里买过 ...

LTC2400  $5.5   一千片起价, 还是税前价格, 一般零售要70呀, 你从哪里能够买到这么便宜的LTC2400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他的东西并不便宜,原来在他那里买的拆机旧货AD780是15元,我前几天买的原装AD的才18元。
我在他那里买过 ...

全新原装这么便宜??春风不会买到翻新件了吧, 偶淘宝上要买原装的REF192跟ADR441,卖家十分肯定的告诉我他卖的保证原装正品,买回来其实还是翻新的,唉,找卖家死活不承认,没招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全新原装这么便宜??春风不会买到翻新件了吧, 偶淘宝上要买原装的REF192跟ADR441,卖家十分肯 ...

2400我倒是没有买过全新的,不过2440各项参数都比2400好很多,价格才30多,也没有那个那么贵,我刚买了17片,我买的AD780肯定是原装的,那些搞翻新的都是同类的改高端型号的,普通人肯定发现不了,比如民用品改工业品或者军品,20ppm的基准改5ppm的型号。

网友G:
AD780, e络盟上最低起价63.5(税前价格);   一般情况下如果能够拿到20元左右的正品, 那么价格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了.
春风是从淘宝上哪家买的, 推荐一下如何

网友:
看见楼主的INA128,心里咯噔一下,正在用INA128,也是深圳的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仪表放大器我推荐你用AD8221,才10元多一点点吧,性能非常不错了,而且这芯片引脚排列特殊,汕头那些人打 ...

留个记号,下次用的时候好找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G:
AD780, e络盟上最低起价63.5(税前价格);   一般情况下如果能够拿到20元左右的正品, 那么价格可以说是非常 ...
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id=10299577555   你去验证下真假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id=10299577555   你去验证下真假

春风呀, 我将这个链接给我哥们看了, 这个芯片印刷样式和以前购买过的翻新的(不好)芯片一模一样. 呵呵,有很大可能你会中奖哟.
你将这个芯片给阿莫看一眼, 他销售芯片,很容易就能判断出真假.哈哈
或者这个芯片不是翻新的,但正品ADI的可能性, 非常低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id=10299577555   你去验证下真假

呵呵,这家就是我前面说的皇冠店之一……
反正贵价片子我基本上不会在这些店里买,完全不靠谱的啊。
jj3055推荐那家汕头店虽然是贵,但是口碑值得信赖的,38hot那些人火眼金睛的,卖个翻新货他招牌就砸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春风呀, 我将这个链接给我哥们看了, 这个芯片印刷样式和以前购买过的翻新的(不好)芯片一模一样. 呵呵,有 ...

不会真的中奖了吧,我测试下温漂,是妖怪必定会现原形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这家就是我前面说的皇冠店之一……
反正贵价片子我基本上不会在这些店里买,完全不靠谱的啊。
jj30 ...

那家店本来我也买过,可是后来想多买了他老是涨价,我就不再去买了。
现在做项目再也不敢用旧的了,他们一旦发现批量用,立刻涨价,因为二手的货源本来就没多少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那家店本来我也买过,可是后来想多买了他老是涨价,我就不再去买了。

洋垃圾拆机件买一个少一个,当然是存货量决定价格了,呵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洋垃圾拆机件买一个少一个,当然是存货量决定价格了,呵呵。

如果是洋垃圾拆机件倒还能用, 一些山寨的芯片,来自不明厂家, 被印刷上著名logo才坑爹, 其实山寨芯片在淘宝上才是大量的. 以前坛子里面流传的MAX232类芯片故事大致如此.

网友:
这个伤不起,好多假货,我有一次买了一批INA122,都是不能用的,找来找去都找到不到问题。后来从TI申请了几个样品都是OK的!

网友:
连STM32都大批量的出现翻新,哎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他们REMARK用的激光打标机不知道哪有卖的哦。

网友:
MARK 为了有用的信息

网友:
芯片mark,mark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平时用用,找汕头人,要原装原字的。如果要用在产品里,叫他们用原装原字的片子翻新。这样可以保证性能。

记下网址备用!

网友(2012-11-27):
真后悔现在才看到此贴,每天在烘箱面前看着线路输出随着温度往上飘,心凉凉的,过去一直在传感器上做工作,没想到这货...

网友:
假货坑人呀,现在都不敢出手了

网友H:
记得有位大仙说,模拟电路需要用架构来保证稳定性,靠关键器件是很困难的。

网友:
标记,数字补丁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记得有位大仙说,模拟电路需要用架构来保证稳定性,靠关键器件是很困难的。 ...

顶这个,有相关书籍介绍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记得有位大仙说,模拟电路需要用架构来保证稳定性,靠关键器件是很困难的。 ...

按照木桶原理,即便普通器件质量不过关,产品质量也难得到保证的。

近期把手里的电解电容抽样拿LCR测试仪检测,100Hz时就都挂了。。

网友(2013-01-05):
好多好信息,一定要Mark

网友:
INA128 精密低功耗仪器放大器_

网友:
强帖强人,mark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