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用ch340转USB下载线会使电脑蓝屏

楼主(2012-05-29):
电脑是XP系统,一点下载就蓝屏,显示检查到一个错误,如果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现象请重新启动,如果以前也出现过,请按照下例步骤进行检查:..............等等!

网友A:
也遇到过。
我的情况是波特率设置高了,会蓝屏。
设置高波特率,出现的概率比较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也遇到过。
我的情况是波特率设置高了,会蓝屏。
设置高波特率,出现的概率比较高。 ...

果然如你所说,谢谢了

网友B:
我晕,我一点没事。。。相当稳定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晕,我一点没事。。。相当稳定。。。

如果你的波特率是115200,那么设置高点230400,可以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的波特率是115200,那么设置高点230400,可以试试。

又出问题了,之前我的波特率为9600可以的,用了几次后不行了又蓝屏,我又降低波特率为2400,又可以,用了几次又不行,现在设为最低1200都蓝屏了??

网友:
那可能USB TO 232 驱动也有问题。
我现在用115200很稳定,230400不稳定。。
我也是猜测。

网友:
感觉是驱动有问题

楼主(2012-07-02):
可能跟线的品质有关系,之前买的是6块五的,后来重新买了根十九 块的就没事

网友:
我们的产品使用了这个芯片,即使波特率不高(9600)也会蓝屏的。应该和电脑和操作系统有关系,使用早些时候的买电脑和win7没有问题,公司新买的那种两三千的戴尔笔记本(xp)会蓝屏,遇到最多的情况是同时连接jlink和340,一按板子复位马上悲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