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LGT AD采样问题

楼主(2012-05-29):
1.使用如下图电路接单片机AD口,当进行数据采样是电压就发生了如下图变化(相同的电阻,中间点的电平不正常),ad采集出来的数据没有问题
2.没有进行AD采样的端口就分压正常,程序就是atmega8上移植过来的,M8上同样电路就没有问题
3.调节接地电阻后,测量的还是挺准的。
4.可能是啥问题,有没有那个朋友用了ad

网友A:
lgt的adc输入电阻约为20k!

建议加一个三极管2N3904的电压跟随器,输入阻抗可以提高到2M欧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gt的adc输入电阻约为20k!

如果这个输入电阻约为20k,这个20k会不会有温漂,或者其他情况影响其值的变化,那测量不是会造成误差。如何能准确确定这个输入电阻?atmega8没有这个问题,说明M8的输入电阻特别大,LGT会改进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gt的adc输入电阻约为20k!

还真有点小,跟随是少不了的了

网友B:
手册上有注明这个内阻偏小的特性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手册上有注明这个内阻偏小的特性吗?

我看了几遍没有看到

网友:
先驱啊,没有你们谁能知道LGT 的问题,象这样的问题,LGT官方应该明显的指出来,而不应该让我们实验出来

网友:
会在新的datasheet的电器参数里描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