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864背面可扩展什么功能?

楼主(2012-05-29):
ST7920控制器的12864液晶。背面应该还可以焊接相应器件,有什么作用?

网友A:
空着的电阻电容?应该是改版留下的吧。

网友B:
s和p是选串口或者并口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空着的电阻电容?应该是改版留下的吧。

P S 我认为是应该是把液晶直接固定为并行/串行 模式。最近在做一个液晶显示时钟,只要一用到绘图就出现图形周围有杂点。我在考虑能不能在这后面做文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和p是选串口或者并口的

嗯 这个是的,大侠,我最近用液晶做时钟显示,遇到一个很纠结的问题,硬看了两天的资料和程序还是没有解决,大侠能不能伸手拯救我啊

网友C:
有些厂家可以 把 背光和电源直接接起来
有些是串行并行选择
有对比度固定掉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P S 我认为是应该是把液晶直接固定为并行/串行 模式。最近在做一个液晶显示时钟,只要一用到绘图就出现图 ...

呵呵,我不懂~我只是普通用户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些厂家可以 把 背光和电源直接接起来
有些是串行并行选择
有对比度固定掉 ...

http://www.ourdev.cn/forum.php?m ... p;page=1#pid5853253
帮忙看看这个吧。纠结了几天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和p是选串口或者并口的

元老,帮个忙吧。http://www.ourdev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5479286&page=1#pid5853253

网友B:
没做过时钟,但是我用过绘图,我好像是每次都把所有的图重绘一次,时间久了记不清了。另外可能会是引脚接触不良,用的杜邦线质量要好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做过时钟,但是我用过绘图,我好像是每次都把所有的图重绘一次,时间久了记不清了。另外可能会是引脚接触 ...

嗯 问题解决了,非常感谢!绘图的流程是比较严格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