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6.0工程attach device 黑屏问题

楼主(2012-05-30):
在VS2005里面建好工程后,点attach device连接时一直都是黑屏,也没有报任何错误,调试信息为:
PB Debugger The Kernel Debugger is waiting to connect with target.
PB Debugger Kernel debugger connected.
  0 PID:0 TID:2 OEMGetExtensionDRAM: found 0x04000000 bytes of ram at 0x94000000
  0 PID:0 TID:2 OEMGetExtensionDRAM: returning 0x04000000 bytes of ram at 0x94000000
PB Debugger The Kernel Debugger connec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(Target CPU is ARM).
PB Debugger Target name: CE Device
PB Debugger Probe name: KdStub
PB Debugger Binary Image should be loaded at 0x80070000 / Data relocated at 0x801f6000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F:\WINCE600\OSDESIGNS\OSDESIGN2\OSDESIGN2\RELDIR\TRAININGBSP_ARMV4I_RELEASE\NK.EXE'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F:\WINCE600\OSDESIGNS\OSDESIGN2\OSDESIGN2\RELDIR\TRAININGBSP_ARMV4I_RELEASE\COREDLL.DLL'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F:\WINCE600\OSDESIGNS\OSDESIGN2\OSDESIGN2\RELDIR\TRAININGBSP_ARMV4I_RELEASE\KERNEL.DLL'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F:\WINCE600\OSDESIGNS\OSDESIGN2\OSDESIGN2\RELDIR\TRAININGBSP_ARMV4I_RELEASE\KITL.DLL'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F:\WINCE600\OSDESIGNS\OSDESIGN2\OSDESIGN2\RELDIR\TRAININGBSP_ARMV4I_RELEASE\OALIOCTL.DLL'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F:\WINCE600\OSDESIGNS\OSDESIGN2\OSDESIGN2\RELDIR\TRAININGBSP_ARMV4I_RELEASE\HD.DLL'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F:\WINCE600\OSDESIGNS\OSDESIGN2\OSDESIGN2\RELDIR\TRAININGBSP_ARMV4I_RELEASE\OSAXST0.DLL'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F:\WINCE600\OSDESIGNS\OSDESIGN2\OSDESIGN2\RELDIR\TRAININGBSP_ARMV4I_RELEASE\OSAXST1.DLL'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F:\WINCE600\OSDESIGNS\OSDESIGN2\OSDESIGN2\RELDIR\TRAININGBSP_ARMV4I_RELEASE\KD.DLL'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F:\WINCE600\OSDESIGNS\OSDESIGN2\OSDESIGN2\RELDIR\TRAININGBSP_ARMV4I_RELEASE\K.COREDLL.DLL'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F:\WINCE600\OSDESIGNS\OSDESIGN2\OSDESIGN2\RELDIR\TRAININGBSP_ARMV4I_RELEASE\FILESYS.DLL'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F:\WINCE600\OSDESIGNS\OSDESIGN2\OSDESIGN2\RELDIR\TRAININGBSP_ARMV4I_RELEASE\FSDMGR.DLL'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F:\WINCE600\OSDESIGNS\OSDESIGN2\OSDESIGN2\RELDIR\TRAININGBSP_ARMV4I_RELEASE\ROMFSD.DLL'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F:\WINCE600\OSDESIGNS\OSDESIGN2\OSDESIGN2\RELDIR\TRAININGBSP_ARMV4I_RELEASE\RELFSD.DLL'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F:\WINCE600\OSDESIGNS\OSDESIGN2\OSDESIGN2\RELDIR\TRAININGBSP_ARMV4I_RELEASE\SHELL.EXE'
PB Debugger Loaded symbols for 'F:\WINCE600\OSDESIGNS\OSDESIGN2\OSDESIGN2\RELDIR\TRAININGBSP_ARMV4I_RELEASE\TOOLHELP.DLL'

在工程属性中使能的选项为:
• Enable eboot space in memory
• Enable kernel debugger
• Enable KITL
• Enable profiling

我是初学者,求大神指点迷津啊!!

网友:
搞KITL啊。
汗。
你没调试信息输出说明:KITL 设置有问题才会黑屏幕。
还有你现在貌似过了bootloader了。
好久不用wince了。
我等下看看才知道。
我的博客有KITL教程的,不过当时我用的是wince5.0 写的
wince6.0 后来用过,稍等我看看吧。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日期:2009年3月19日     9:58:16
// 作者:gooogleman
// 版权:gooogleman
// 平台:2440 5.0 BSP
//原文地址:http://blog.csdn.net/gooogleman/article/details/4001784
// 最后修改:2012年05月30日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这个你先看看
还有KdStub 你也选择正确,说明不是设置问题,如果这个错了,就会黑屏的。

你调试信息没法输出了,说明KITL 没有启动成功,看来还是你的系统驱动有问题。
当时我wince5.0/wince6.0 在2440 上都行。
呵呵。你这个看来要从BSP包下手了。

偶现在全力android,无心wince了。楼主good luck !
洗刷上班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