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池电量检测芯片是不是需要写入电池最大容量?

楼主(2012-05-30):
否则电量计里的电量积分器怎么能知道电池的起始电量?总不能一装上电池它自己就知道吧

还有一个问题,这种电量计芯片通常是积分充电和放电电流来计算剩余电量的。如果遇到这种情况:电池用专门的充电器充电,不在设备上充电,那设备上的电量计当然不会知道电池充电了;装上电池后使用,电量计又积分放电电流,这样岂不是电量积分器只会变小吗,测的就不准了啊。

小弟实在不明白怎么弄,请大家指教

网友(2017-06-09):
测量芯片会记忆充电的时候有多少电流流过,所以只需要有一个完整的充放电流程他就会知道电池电量,以后不管你电池在哪儿充检测芯片都能知道

网友(2020-03-05):
电池电量算法很复杂的,不仅仅是根据库伦,还有动态电压,还有温度等,综合得到的一个电量信息,有些电量计算芯片即使你不初始化它,也仅仅是刚开始不准,后期随着充放电的次数增加,会越来越准

网友:
推荐几个比较好电池电量检测的芯片,实际用过的最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