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sandisk SD卡 直接当inand 用启动S5pv210 有谁做过?

楼主(2012-05-30):
为了降低客户成本,S5PV210 nandflash 直接裁减掉,直接用SD 卡来做启动盘和存储盘。
SD卡和inand 其实是同一个玩意,现在试试能否启动先。
大家一起来玩啊。

网友:
可以使用!
现在我就在用,具体的文档我还没看。

网友:
SD 卡的接口长期使用靠谱吗,会氧化导致接触不良吧

网友A:
可以用。但是长期使用接触可能会有问题。
如果非要用SD 卡的话,有贴片封装的。可以去查一下江波龙电子的 eSD,很类似 INAND 的一个东西,上次接触了一个他们的工程师。TSSOP 封装的可以和 NAND 共用一个焊盘。这样你就不用做两个钢网了,呵呵。

网友B:
直接inand好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。但是长期使用接触可能会有问题。
如果非要用SD 卡的话,有贴片封装的。可以去查一下江波龙电子的 e ...

呵呵,我只是用来调试着先。

没事的不用两套钢网的,不过我焊接的少,叫工厂用BGA返修台 在我的S5pv210 上焊接了 几个 inand 的核心板、
正在搞,但是有些客户他说直接用SD卡,所以也得做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接inand好啦。

现在也有直接inand 的S5pv210 板子,但是客户的要求无奇不有,咱也本着业务的精神,满足客户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现在也有直接inand 的S5pv210 板子,但是客户的要求无奇不有,咱也本着业务的精神,满足客户。

sd卡的片子一般比较黑,相对于bga的inand来说。

sd卡座,+ 6-8层PCB,也不便宜啊。,所以既要满足客户需求,也要帮客户缝隙利弊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现在也有直接inand 的S5pv210 板子,但是客户的要求无奇不有,咱也本着业务的精神,满足客户。

悄悄问一下,mcp251X在S5pv210上搞定没?
如果搞定啦,就向你请教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悄悄问一下,mcp251X在S5pv210上搞定没?
如果搞定啦,就向你请教下。

没在上面做这个。

最近几天没上,现在精力不如以前啊,上网少了。‘
继续调试S5pv210 android 的VGA ,这东西没wince下好调试,写个软件动态调试就好了,wince我都是动态调试的。

网友C:
可以启动 记得可以配置是 MMc0 还是 MMc1启动。实际上就是movinand 我们一直再用4GB 的sandisk 启动,现在用nand的少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启动 记得可以配置是 MMc0 还是 MMc1启动。实际上就是movinand 我们一直再用4GB 的sandisk 启动,现在 ...

是可以启动,但是文件系统老是挂不上,后来还是回到nandflash 来做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可以启动,但是文件系统老是挂不上,后来还是回到nandflash 来做了。

文件系统挂不上是因为你没有配置好。
不知道 BoardConfig.mk 里面有没有设置 SDMMCBSP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