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准电压的误差会引起ADC的输出值的误差是怎样计算的?

楼主(2012-05-30):
我现在使用的ADC是18位的ADI公司的AD7690,它有误差INL最大值是+-2LSB,基准源是ADI公司的ADR435B,ADR435B理论输出误差是+-2mV。
现在将输入范围设定为+-5V,那么AD7690的分辨率是38.15uV为1LSB。
这样的情况下,基准源会使AD7690的输出值的偏差会是多少个LSB呢?如何计算呢?

网友:
这个不能用LSB来衡量吧,应该是当前读数的百分比. 读数最大的时候,可能误差2mv

楼主:
比如:AD7690的输入差分电压差值是1V,那么如果基准电压是5.000V的话,【2的18次方是262143】ADC值=(1/5.000)*262143=52428.6;如果 基准电压是4.998V的话ADC值=(1/4.998)*262143=52449.58,误差值就是20.98; 如果 基准电压是5.002V的话ADC值=(1/5.002)*262143=52407.63,误差值就是-20.96,

对不对啊?请高手指点啊

网友(2019-08-17):
楼主问题有解决吗?有解决的话 分享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