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一种封装的LM431,它的引脚也有不同的排列吗?

楼主(2012-05-30):
同一种封装的LM431,它的引脚排列也有不同的吗?

网友:
是有不同。LM431A,LM431AC。这两个就有区别!!

网友:
用之前,一定要看数据手册的,不然用了发现脚位有问题,又都焊到板子上了
真的要崩溃了

网友A:
SOT-23封装的贴片431才坑爹呢,就那么3个脚还交换着玩的。

网友:
SOT-23封装的431管脚排列不一样,被坑过,以至于现在只用SO-8封装的。
除了SOT-23以外,不同封装的431的管脚是一致的。

网友:
如果有疑惑,焊前先查一下.....三个脚该费不了多少事的吧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OT-23封装的贴片431才坑爹呢,就那么3个脚还交换着玩的。

真的!也差点被抗了、、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