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uartus 11.0 NIOS 读不到 sys id 怎么回事呢

楼主(2012-05-30):
每次下载执行的时候都提示找不到 sys id。忽略该错误的时候,下载进去的代码完全不能执行。
配置 NIOS2 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地方吗?

试了单独的 POF 文件或者是 SOF 文件烧写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,排除了芯片损坏原因。
网上也搜到很多遇到同样问题的人,但是找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。
有解决过类似问题的同学请指导一下。

网友:
好象有个锁定SYS ID的:Peripherals->Debug and Performance->Systerm ID Peripheral,我不能截图.

网友:
哦哦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,,是不是软件的BUG 啊
感觉ALTERA的bug特别多!!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,我是直接换的   10.0  sp1版本

网友A:
呵 我直接换到9.0了!!

网友:
我还是用7.5SP3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呵 我直接换到9.0了!!

很神,换到 9.0 就可以了.
难道真是传说中的 bug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很神,换到 9.0 就可以了.
难道真是传说中的 bug?

你直接用IDE好像是就可以找到id,用那个eclipse找不到,我卸载是因为我 run debug时不知道运行到哪了,main函数都不进! 其他但不运行的按键都是灰色的,只有停止能点击。结果换成9.0也不行,也是不能run debug 不知道是不是我哪的设置有问题!!  好无语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