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赐教:谁用VB通过并口控制过步进电机

楼主(2012-05-30):
我在用VB控制步进电机的时候,用的是调用这个“inpout32.dll“  来控制并口的高低电平,现在遇到一个问题。VB定时的时候精确度不够啊。
比如
让1.8的步进电机每秒钟砖2圈,是不是这样算:脉冲数=(360/1.8)*2=400个脉冲。

VB的定时器好像做不到这一点。

有没有告诉介绍下你们的经验啊。

网友A:
定时器应该可以做到啊

网友:
用API定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定时器应该可以做到啊

定时器精度不够。完全不够。

网友:
精度不够? 你你需要多高的精度?

网友B:
这跟VB的定时器没关系吧,你又不是要精确定时,只是定位而已(定脉冲数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跟VB的定时器没关系吧,你又不是要精确定时,只是定位而已(定脉冲数)

如果没有精确的定时。怎么产生精准的脉冲啊?如果脉冲不稳定,步进电机运转就不连续啊?
你觉得应该怎么做。给个建议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如果没有精确的定时。怎么产生精准的脉冲啊?如果脉冲不稳定,步进电机运转就不连续啊?
你觉得应该怎么 ...

比如设置timer的interval=50,然后在timer中发送一个脉冲,你要发送10个脉冲就进入十次timer,至于timer是50ms触发还是60ms触发,重要吗
如果重要,请用DOS

网友C:
哗~~~楼主开工啦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比如设置timer的interval=50,然后在timer中发送一个脉冲,你要发送10个脉冲就进入十次timer,至于timer是50 ...

进入10次脉冲 时间是50*10=500毫秒
1.8的步进电机要200个脉冲才1转。50*200=10000毫秒,10秒。10秒钟一转。不得慢死了啊?
现在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哗~~~楼主开工啦~~~

刚开工就遇到麻烦了。好几天都没解决掉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timesetevent

用它在实际运用中,也最多只能达到5ms定时,按照lZ的电机算也只能到达1n/s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进入10次脉冲 时间是50*10=500毫秒
1.8的步进电机要200个脉冲才1转。50*200=10000毫秒,10秒。10秒钟一转 ...

别用定时了,用死循环吧,看看能达多少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timesetevent

这位朋友,说的有点道理,研究下再说,感谢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别用定时了,用死循环吧,看看能达多少

死循环太快了。无法准确控制。电机还要有加速的过程,不能一上来就嗷嗷转。
10楼的兄弟说的有点道理,我正在学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它在实际运用中,也最多只能达到5ms定时,按照lZ的电机算也只能到达1n/s

是么?没搞过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哗~~~楼主开工啦~~~

兄弟,你的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,加速减速的程序是怎么写的?能否分享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兄弟,你的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,加速减速的程序是怎么写的?能否分享下。 ...

兄弟,在 http://www.ourdev.cn/thread-5187335-1-1.html 这个帖子里面有的呀

网友E:
VB不太适合做这个。自带定时器响应肯定不够,CPU速度决定中断次数,一般电脑,1S 20次左右的event吧。
用系统的tick定时,又得靠查询的原理,CPU占用很高。

一般如果用VB的上位机程序,只是提供G代码到下位机的通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VB不太适合做这个。自带定时器响应肯定不够,CPU速度决定中断次数,一般电脑,1S 20次左右的event吧。
用系 ...

哦。谢谢。
如果不用VB的,什么样的软件来做上微机比较合适。
应该改变研究方向了。上微机提供命令,让下位机来实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VB不太适合做这个。自带定时器响应肯定不够,CPU速度决定中断次数,一般电脑,1S 20次左右的event吧。
用系 ...

我也是这样想的,毕竟是电脑的操作系统要处理很多任务,当然如果能像mach3一样肯定是好,可以省去下位机不少功夫与成本,但实现起来会比较麻烦(就看楼主功力了).
其实楼主可以往简单一点的方向发展,上位机只要实现二种功能即可:
1:编缉功能
  读出PCB文件的元件坐标位置,同时识别元件参数,比如:10K,104...等.然后自动识别或是手动编缉,同类型的元件对应料架坐标位置,当然料架坐标是对应每台机器不同而编缉的.完成后保存.
2:发送坐标命令
 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按顺序发出坐标命令:
   第一个元件的料架位置坐标(这里最好有料架坐标识别标志)-->接收等待拾取元件完毕信号-->第一个元件PCB所在坐标(这里最好有PCB坐标识别标志)-->接收等待放置元件完毕信号-->进入下一元件-->直到完成

楼主:
刚定了2块TB6560的便宜板子。回来先解决掉电机控制问题。马上要换工作了,工资看涨,这2个月装修房子,进度可能要低点。

网友:
VB自带的定时器是不准的
但可以利用系统API实现时间精确定时的
看看这个
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cf5a107602768e9951e73859.html

网友F(2012-09-06):
http://www.docin.com/p-91317652.html
这个可以搞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http://www.docin.com/p-91317652.html
这个可以搞定

效果一般。我用过了,谢谢。

网友:
楼主可以把代码发给我不?我最近也打算搞QQ17755037

网友G:
1.把你VB程序的优先级调高,用API
2.我以前用过一个控件是多线程的定时器,很好用的,
  VB默认的定时器比如你程序死循环,定时器就执行不了,伪定时器,你滴明白、?

楼主:
效果不好。根本就没保存啊。后来就改成串口了。vb发送命令,51接受然后执行。东西也还没做完,赶上装修房子,好几个月没干了。打算房子装修完了继续干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1.把你VB程序的优先级调高,用API
2.我以前用过一个控件是多线程的定时器,很好用的,
  VB默认的定时器比 ...

看来是高手,饿滴不明白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回 LZ
别用 并口, 用 串口 更靠谱。看看这个:
一种直接采用计算机串行口控制步进电机的新方法

灰常灰常感谢,研究下。最近是想做成串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