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频振荡

楼主(2012-05-30):
路过的达人,看看这个电路能振荡吗?

网友:
以前见到似乎E不直接对地

网友:
估计不能,B C间要加一个电容

网友:
不能。C3連到E極后要接電阻到地才可能。

楼主:
实际情况是,它振荡了,而且做成的遥控器实测距离20米都有效,上完整的电路图,大家分析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实际情况是,它振荡了,而且做成的遥控器实测距离20米都有效,上完整的电路图,大家分析看看。 ...

1楼的图里面CB之间的SAW哪去了?你把那个433MHz声表拆掉看还能不能振?

网友:
楼主这不是蒙人玩呢么????这两个图一样么?

网友:
坑爹的孩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