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对带霍尔无刷电机驱动的疑惑需要高手帮忙!谢谢

楼主(2012-05-30):
看了几天下面两个帖子,STM8 STM32驱动带霍尔无刷电机,因为没接触过STM8和STM32,也没有调试环境,手册和代码看得很晕。打算买个电机和功率器件先把电路搭出来,用自己熟悉的片子慢慢调试。现在有以下几个疑惑需要高手们帮助解决下,先谢谢了!
http://www.ourdev.cn/thread-5202426-1-1.html
http://www.ourdev.cn/thread-5468094-1-1.html

Q1:  如果PWM波形不对的话,最容易烧坏的是哪个片子?
Q2:  如果PWM波形不对的话,无刷电机容易烧坏么?
Q3:霍尔传感器输出的电平信号可以直接从IO口读取么?
Q4:霍尔传感器输出的电平信号不用再加信号调整电路了么?
Q5:   单相PWM输出互补波形的目的是什么?
Q6:   互补输出通道不输出互补波形可以么?
Q7: 如果为互补输出,是否是输出端的正电平宽度要小于互补通道输出的低电平宽度?
Q8: 推荐个带霍尔传感器的无刷直流电机及其淘宝店家(100元以内吧)?
Q9:irs2101s和SUD35N05_26L淘宝店家?

楼主:
Q5:   单相PWM输出互补波形的目的是什么?

应该是为了防止半桥导通吧,互补输出的话,半桥不会导通了。 如果不用互补输出也应该是可以的吧~

网友A:
Q1:  如果PWM波形不对的话,最容易烧坏的是哪个片子?
Q2:  如果PWM波形不对的话,无刷电机容易烧坏么?
Q3:霍尔传感器输出的电平信号可以直接从IO口读取么?
Q4:霍尔传感器输出的电平信号不用再加信号调整电路了么?
Q5:   单相PWM输出互补波形的目的是什么?
Q6:   互补输出通道不输出互补波形可以么?
Q7: 如果为互补输出,是否是输出端的正电平宽度要小于互补通道输出的低电平宽度?
Q8: 推荐个带霍尔传感器的无刷直流电机及其淘宝店家(100元以内吧)?
Q9:irs2101s和SUD35N05_26L淘宝店家?

Q1:波形不对,最容易烧毁的是mosfet和他的驱动IC,
Q2:小功率的无刷电机很结实,过流之后只要迅速关闭没有问题
Q3:可以,因为霍尔是上拉电阻供电,因此电平匹配没有问题
Q4:这个看信号的质量,如果质量不好,干扰比较大,就需要增加滤波或者整形电路
Q5:120°方式的调制方式不需要使用互补输出,如果是180°,需要使用互补输出,防止同侧的管子直通
Q6:看什么芯片,STM32可以,通过将互补模式的两个引脚的有效电平的极性设置成相反来实现
Q7:没有明白什么意思
Q8:这个淘宝上很多,不过100块以内的貌似很少,BLDC还是有点小贵的。
Q9:没看懂什么意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Q1:  如果PWM波形不对的话,最容易烧坏的是哪个片子?
Q2:  如果PWM波形不对的话,无刷电机容易烧坏么?
Q3 ...

非常感谢楼主!!!!!!!!!

Q7我说的是插入死区呵呵。

Q5不是很明白120调制和180调制, 这个我自己先查查看。
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id=1246518958  这个淘宝的电机怎么样?   貌似和http://www.ourdev.cn/thread-5202426-1-1.html这个帖子用的一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Q1:  如果PWM波形不对的话,最容易烧坏的是哪个片子?
Q2:  如果PWM波形不对的话,无刷电机容易烧坏么?
Q3 ...

采用120度导通方式时,每个周期有6个扇区组成,每个扇区各占60度,每个开关元件导通120度,即在连续的两个扇区内导通。

Question:
是不是论坛上常见的驱动都是120度?
180度的很少见?
共有三种不同的PWM调制方式:上半桥载波,下半桥载波以及全桥载波。 如何看这三种方式?

网友(2013-03-13):
最好将程序优化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