画了一块Ciii的最小系统板,焊好后怎样能最快测试板子?

楼主(2012-05-30):
最近画了一块Ciii的最小系统,焊好后采用什么方法呢最快测试出板子有没有毛病呢?本人对FPGA了解不深,望各前辈指教,谢谢!

网友A:
飞针测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飞针测试

板子出场就已经飞针测试了,我现在焊好了一块,想知道焊好后的板子有问题么?该怎么办呢?

网友:
烧个程序,不设三态 IO电压全为3。3V  在烧个设了三态输入的,IO电压全为0 ,其他技术sdram跑多少兆,电源供电对不对。jtag下载稳不稳定(多换几个)。可不可以固化等等等

网友:
楼上正解  只有烧个程序里面 测一下对应的IO口   其他没啥好办法

楼主:
感谢楼上二位的解答

网友:
其实用BS就行。接上JTAG,然后进入Boundary Scan模式,给管脚加高低电平,读BS值,然后写BS值,读管脚电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