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指教

楼主(2012-05-30):
16x16的点阵模块,是4个8x8的小模块拼成的16x16的大模块,就是灯与灯之间的链接是怎么样的?求各位大神指教啊?还有就是stc89c52的单片机能不能带动256个高亮led拼成的点阵?

网友:
楼主改个标题吧
看你的莫元  应该是已经被扣过一次了

点阵需要找电路图
驱动应该是可以的,看你的驱动电路的设计了
看看这个 不知道是否对你有帮助
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2f131d3987c24028915fc39f.html

网友:
楼主的标题有问题,赶快改。标题要能简洁说明帖子的内容。

网友:
可以啊,8个IO控制小模块的行,8个IO控制小模块的列,再用4个IO口控制四个小模块的开关。
这里的控制还可以用译码器节约IO,理论上用8个IO就可以了,但估计速度跟不上。
IO口实在不够还可以扩展IO口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