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wm实现DA转换问题

楼主(2012-05-30):
我用PWM做DA用,遇到一个问题,当占空比很小的时候,比如8%占空比,想再往下调就没有反应了,一直保持在8%

网友:
用什么单片机的?是不是超过单片机的最大翻转频率了?

网友A:
你说的是你的PWM的占空比最小只能到8%?是这个意思吗?还是,8%一下的占空比通过低通滤波之后产生的电压基本上没有变化?

网友:
同问,三楼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是你的PWM的占空比最小只能到8%?是这个意思吗?还是,8%一下的占空比通过低通滤波之后产生的电压基 ...

8%一下的占空比通过低通滤波之后产生的电压基本上没有变化,是这个。谢谢大家我找到问题了,我用的是定时器模拟PWM,中断的时候保护寄存器浪费一点时间

网友:
通过此问题,也让我学习了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