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们,帮忙分析一个双向可控硅调压电路波形,谢谢!

楼主(2012-05-30):
大神们,我做的是个从电缆上取电能的装置,部分原理图如图所示:当电流源的电流值一直上升时,得到的波形如附件所示。电路中的R=510欧,双向可控硅用的是bta41600b(datasheet见附件)。求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波形为什么这样变化?
1.刚开始双向可控硅是如何开始导通的,为什么左边的波形慢慢变的有弧度,右边出现导通的情况(我把没导通的称为左边,右边导通的称为右边)。最好能详细说说,导通属于双向可控硅的哪一种触发。
2.仔细观察下边一侧的电压,为什么会有一个稳定,再上升再稳定的过程。
3.为什么后来左边侧的也触发导通了。应该不是击穿吧,因为是可恢复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