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T直接寄存器操作,ADC和串口

楼主(2012-05-30):
做了一个气体压力传感器,板子去打样了,就先写写程序,运行在阿莫赠送的评估板上。
昨天为了没有外接电源而烧写错误,小郁闷一把。
用惯了CM3的库,突然想返璞归真一下,寄存器操作吧,清清爽爽的几行程序就搞定了。
#include <avr\io.h>                  // GCC的标准io.h
#include <avr\iolgt8f0xa.h>          // LGT的头文件
#include <util\delay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使用WINAVR自带的演示函数,F_CPU设定正确后延时还是比较准的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string.h>
#include <avr\wdt.h>

void _putchar(char c)
{
        while((UCSR0A & (1 << UDRE0)) == 0);
        UDR0 = c;

}

void putstr(unsigned char* buf)
{
        while (*buf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putchar(*buf);
                buf++;
        }
}

//初始化ADC,vref是参考源,LGT好像都是以VCC为参考源,所以这个参数写个0就可以,channl选择ADC0~ADC7
int init_ADC(unsigned char vref,unsigned char channel)
{
        ADCSRA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isable ADC
        DIDR0 = 0xFF;                //disable digital port
        ADMUX = ((vref << 6) | channel);

        ADCSRA |= (1 << ADEN);                //enable ADC

        return 0;
}

//单次读取ADC值
int DrvADC_Convers(void)
{
        int retval;
        ADCSRA |= (1 << ADSC);                //enable conversion
        while(!(ADCSRA & (1 << ADIF)));
        ADCSRA |= (1 << ADIF);                //clear ADC interrupt flag

        retval = ADCL;
        retval |= (ADCH << 8);
        return retval;
}

int main()
{
        int ps = 0;
        unsigned char buf[32];
        // 设置内部RC校正系数
        OSCCAL = 0xa;
        // 设置主时钟分频系数
        CLKPR = 0x80;   //先将分频数修改允许位置位
        CLKPR = 0x80;        //再写入分频数,这里为16M不分频

        UCSR0A=0x00;
        UBRR0H=0x00;
        UBRR0L=0x67;   //9600bps
        UCSR0B = 0x18; //0b00011000    允许:发送、接收
        UCSR0C = 0x0E; //0b00001110    数据帧格式:8,N,1

        DDRA = 0;          //PORTA设定为输入高阻
        PORTA = 0;

        wdt_enable(WDTO_8S);  //看门狗
        _delay_ms(250);

        init_ADC(0x00,0x00);

        putstr("READY!\r\n");
        wdt_rese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delay_ms(250);
                wdt_reset();

                memset((void *)buf, 0, 32);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(void *)buf, "%d\r\n", DrvADC_Convers());
                putstr(buf);
        }

}

下面是AVRSTUDIO4.18的工程文件

网友:
这个就像为我的LGT MINI DEV量身定做一样,拿来测试下ADC了

网友:
我也喜欢一个TAB缩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