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02背面0欧电阻。。。

楼主(2012-05-30):
今天发现1602背面有2个0欧电阻的,话说有啥作用啊   直接布线过去不好么?有啥特殊用处啊?

网友A:
兼容设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兼容设计

兼容?是1602不同设计?相当于跳线的作用么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兼容?是1602不同设计?相当于跳线的作用么?

对的,  厂家不是傻子。

还有 你去仔细看一下  0  欧姆是 工人 手工 焊接上去的。  这个就是 行业规范了

网友B:
是背光那里的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背光那里的吧?

不是    就是在背面的   左右各一个

网友:
3.3V和5V是一样的设计,差别在于是否有个升压芯片,电压不同了,相应电阻就变了

网友:
确实,那个空着的SOP8的焊盘外加两个大电容的焊盘一看就是电荷泵芯片。

网友:
应该是背光那里吧,我记得有两个,用来调节亮度的。